请教,用单片机做一个测动态电流的夹具,算法怎么做?

楼主(2017-02-11):
要做个测量动态电流的夹具,电流在1uA到1A,可以分档,比如uA档、mA档,
请问算法怎么处理才能与万用表测出的读数差不多?

因为用在生产线的产品检测上,用万用表不现实,工人操作的结果只能是PASS或NG.

网友:
速度有要求么?没要求就好做,有要求难

网友:
有带通讯接口的万用表,用量不大的话,用现成的东西比较靠谱!坏了也好买!

网友:
指针电流表就行,正负极限画好标记,在中间就合格,不用读数,速度也快。

网友:
跟算法有毛关系,用7135做ADC读数就和万用表一样                                                           慢

网友:
买个带串口的万用表,写个软件就行了,哈哈哈哈

网友:
直接买台华仪的设备不就行了

网友:
你要的是PASS或NG,不是读数,对不?
根本不需要用单片机,模拟电路就搞定    电流电压转换电路+区间比较器(比如用万能的555集成电路做)就行了
那么简单的事情没必要搞到那么复杂

网友A(2017-08-30):
楼主做好了吗?我现在也要做这事。能否开源点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好了吗?我现在也要做这事。能否开源点资料。

自己的算法跟正规仪器还是有差别的,建议直接用仪器,像安捷伦电流表,直接电脑控制

网友:
产线上用也不会是所有工位都用吧?就买几块万用表就行了.自己做这种检定设备吃力不讨好,搞不好大货出了问题补窟窿的钱够你给产线的人每人配上一块好万用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