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应老大号召, 使用raspberry Pi3+PCM5142搭建音乐播放系统

楼主(2017-02-11):
本人喜欢听歌, 某些原因, 听歌的系统我搬回老家了,
过年来之后, 不得不重新搭建平台.
手边刚好有raspberry Pi 3B的板子, 从网上了解到, raspberry Pi +I2S DAC可以实现相对较好的音效,
关键可以直接播放NAS上的音乐(去年跟风老大买了一个WDMycloud), 还支持Airplay以及DLNA手机音乐推送,
于是兴趣来了, 开始捣鼓
刚开始是采用raspberry Pi 3+USB DAC的方案,
烧录的是volumio 2的系统, 这个系统还不错, 居然能直接支持USB的DAC(我的是比较小众的ASUS的Xonar Essence One )
参考的教程是:http://www.eeboar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463
不过我安装的是最新的Volumio 2.041的版本, 没有按照教程装LCD, 只是让它出声, 能手机控制播放而已,
使用感受:
1. 播放效果不错, 手机端通过webUI直接控制, 但是音量只能功放来调, 手机不能调(或许我没找到方法)
2. 对NAS支持也不错, 在音源选择时能直接搜索到网络上的WDmycloud以及包含的共享文件夹, 这点很方便, 不用自己手动去找了
3. 普通的APE, Flac, mp3, wav播放都没问题, 但是下载了一个665MB的蔡琴渡口, 播放会有爆音

由于有爆音, 于是开始继续翻网络, 开始尝试I2S DAC的方案,
最后发现这个链接的教程不错, 公司可以打开, 家里居然打不开(联通网络),
参考教程: http://www.single-ended.com/why-dont-use-raspberry-pi.htm
里面有网站主笔尝试的各种方案及线路, 我先使用的是纯HW, 不带master clock的方案,
(网购了ICS512芯片, 等到了后再尝试看看用上master clock后是否音质会更好)
方案确定后, 开始从TI官网申请了PCM5122 &PCM5142 的样片(从TI申请过好多次样品了, 希望不要列入黑名单),
2/10:样品收到, 立马开始焊接,  首先使用的是Volumio 2.041 +PCM5142,忙活到晚上9点多, 终于出声了,
2/11:开始尝试 Moodeaudio +PCM5142的方案, 同样经过一番折腾后终于出声
使用感受:
1. Moodeaudio和Volumio对比, 感觉Volumio的声音效果要好(或许我没设置好)
2. Moodeaudio 对NAS的支持没有Volumio那么好, Moodeaudio需要手动输入NAS的地址及文件夹(我最终没搞定)
3. 感觉播放之前的665M的蔡琴的歌曲没有爆音了

总体来说我还是喜欢Volumio 的方案, 后续我应该会再刷回来使用Volumio(折腾无止境, 应该还会再尝试下runeaudio系统 )

网友A:
树莓派3没用过不清楚,树莓派2的USB OTG驱动不完善,Isochronous传输是会丢包爆音的,所以玩HIFI还是I2S比较好。

楼主:
谨遵古大师教诲, 继续I2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树莓派3没用过不清楚,树莓派2的USB OTG驱动不完善,Isochronous传输是会丢包爆音的,所以玩HIFI还是I2S比 ...

USB的音频好像需要两边(树莓派和外设)时钟的同步,因为一段时间后两边时钟的微小差异将导致一些数据错误。
这个部分应该外设来做,估计是那款外设代码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的音频好像需要两边(树莓派和外设)时钟的同步,因为一段时间后两边时钟的微小差异将导致一些数据错 ...

不是外设问题,是树莓派的问题,树莓派论坛里讨论过的,说是驱动问题,但我估计是和硬件有关,否则软件bug不可能一直修复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树莓派3没用过不清楚,树莓派2的USB OTG驱动不完善,Isochronous传输是会丢包爆音的,所以玩HIFI还是I2S比 ...

请教古大师,各种派的板子哪种发热较小适合长时间运行,比如放放mv?

网友:
我现在用VOLUMIO2.0+USBADC,高码率的也是有爆声。

网友:
那个日本人的网站不错。虽然我只能看懂一点点。

网友:
我用daphine玩玩

楼主:
daphine好像是x86系统的, 不知道Atom的那种USB电脑能不能用, 要不也可以玩玩, 兼容性应该比raspberry pi好, 只是没得I2S可以玩了, 只能玩USB DAC

网友C:
atom确定可以用的,daphine可以安装在u盘上。相当方便,可以安卓手机安装squeez box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树莓派3没用过不清楚,树莓派2的USB OTG驱动不完善,Isochronous传输是会丢包爆音的,所以玩HIFI还是I2S比 ...

我电脑96KHZ以上就丢包,怎么搞都不行,USB/PCI都是,除非换回XP。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电脑96KHZ以上就丢包,怎么搞都不行,USB/PCI都是,除非换回XP。

会不会驱动问题, 我用的华硕的Xonar Essence One, USB接口, 192K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om确定可以用的,daphine可以安装在u盘上。相当方便,可以安卓手机安装squeez box ...

改天找个Atom的平台试试看, 到时候对比看PI+I2S 和daphine + USB DAC的效果

楼主:
raspberry pi的平台搭好有几天了, 感觉这样太乱了, 为了美观以及后续的折腾, 决定买个铝合金外壳,
最后在马云家淘到这款, 价格也还好68RMB

1. 由于买来的外壳没有适合树莓派的开口, 于是开始上雕刻机, 把I/O口开出来

2. 开好I/O口的背板, 左上的小圆孔是装Wifi天线的

开好装机试试看, 刚刚好, 其实网口开的有点太紧了

3. 开始在底板上找准孔位开孔, 装好树莓派板子

4. 所有组件装配完成, 树莓派, DIY I2S DAC(PCM5142), 手机充电器充当电源

5. 前面板, 背面, 全家福图片

网友:
哇!高大上啊!有颜值有内涵。

网友:
做得很漂亮,学习了。

网友E:
有雕刻机就是好啊,多少钱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雕刻机就是好啊,多少钱买的啊?

雕刻机是前几年买的, 当初在犹豫买amo的还是现在这个, 最后amo说不能经常雕铝,
于是买了现在这台, 现在后悔了, 应该买amo的,
这台虽然机架刚性不错, 但是做工就不敢恭维了
价格好像是7K多(公司财产, 我只有使用权 )

网友:
引用 楼主:
雕刻机是前几年买的, 当初在犹豫买amo的还是现在这个, 最后amo说不能经常雕铝,
于是买了现在这台, 现在 ...

有了雕刻机方便多了,外壳开孔什么的也准确,羡慕。

楼主:
由于开始做的I2S DAC模块使用的是PCM5142 的HW模式, 声音是出来了,
但是不能在手机端控制声音大小, 总觉得不满足,  加上PCM5142是使用的内部PLL,
爬网络, 又说外接Master clock会对音质有提升, 于是最近又开始捣鼓,
重新焊接了一块PCM5142 DAC模块, 这次使用的是I2C 控制模式(为了调音量),
同时加上有源晶振作为master clock, 最终顺利出声, 手机端也可以调音量了, 满足,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