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亲们,你们做PCB的时候会铺地吗

楼主(2017-02-12):
各位亲们,你们做PCB的时候会铺地吗   是不是铺地越多越好?

网友:
看应用啦,多数会铺

网友:
看PCB信号速度和板层决定铺铜情况

网友:
看来楼主没做过EFT实验

网友:
顶层不爱铺地,就顶层

网友:
pcb有个受热形变,会影响到bga等器件可靠性。

网友:
敷铜觉得好难看, 多层板在内层放GND层还行, 顶层和底层都不敷铜了
其实敷不敷铜跟抗干扰的性能不是绝对的, 有时候某些地方敷铜干扰反而还大

网友:
双层的话,习惯只在底层铺地。

网友A:
我一般正反两面都铺好,而且还要用过过孔阵列把它们连到一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正反两面都铺好,而且还要用过过孔阵列把它们连到一起。。

+1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1
字数补丁~~~~~~~~

网友C:
当然铺地了,而且纯手工,双面铺地,还要N多的过孔把2面对铺地连接起来。

网友D:
铺啊,干嘛不铺。铺的地可以当电流回路,尤其是信号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铺啊,干嘛不铺。铺的地可以当电流回路,尤其是信号回路。

我感觉很多人不喜欢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铺地了,而且纯手工,双面铺地,还要N多的过孔把2面对铺地连接起来。 ...

铺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要求不高的板双面全铺地然后过孔联通省得走底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很多人不喜欢铺

我感觉不喜欢铺铜的人水平都不怎么样,当然这只是我个人感觉

网友:
有时铺有时不铺

网友E:
楼主应该很会铺地,亮出来让大家瞧瞧.

网友:
被信号线分割得乱七八糟的铺铜纯粹就是SB。。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应该很会铺地,亮出来让大家瞧瞧.

哈  我也一般,只是我看到同一类芯片  不同的工程师画的板子   铺与不铺差很远

网友:
双面铺底层,四层以上只铺内层。

网友:
二层板,元件多点,不想铺也不行啊。

网友:
看应用了,不是死的。

网友:
没有绝对,看具体应用到的地方 。

网友:
我一般要铺地

网友:
交流电  开关电源  电感 继电器  不铺地,其余地方都铺地
您要是做过EMC就知道铺地的重要性了

网友:
重要的高速线,  需要阻抗匹配的信号线, 模拟电路尽量参考到一个完整的参考面
参考面的覆铜并不一定要是GND,也可以是电源

网友:
如果要铺地,可不可以地线不布了,直接覆铜的时候就和地自动连接在一起了?

网友:
我前几天拿到英特尔的一款物联网的板子,看到顶层也没铺铜,是一个六层板

网友:
上下层都铺地!

网友:
偶尔为之,只为散热

网友:
通常都铺地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当然铺地了,而且纯手工,双面铺地,还要N多的过孔把2面对铺地连接起来。 ...

我以为只有我才手动铺地,原来还有一样爱好的

网友:
铺铜可以提供一个更好的参考面,特别是大电流的单独一条GND走过去会有电位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以为只有我才手动铺地,原来还有一样爱好的

完美主义者实在受不了自动铺地那狗啃一样的铜箔边缘

网友:
一般都铺,还没有发现坏处。

网友:
一般都会铺,有阻抗控制的时候就要考虑一下

网友(2019-05-16):
我做的双层板一般都会双层铺地

网友:
双面板,顶层铺地,底层铺电源

网友:
我是新手,双层板两层都覆地,底层尽量少走线,顶层底层的地用大量过孔连接,也不知道做法对不对

网友G(2019-06-22):
双层板底层尽量少走线--覆地,顶层不覆铜, 电脑里找了一张以前的产品图(大多产品照片都没有拍底面):

网友:
两层都铺地,为了抗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双层板底层尽量少走线--覆地,顶层不覆铜, 电脑里找了一张以前的产品图(大多产品照片都没有拍底面):

这是为什么呢?看过TI和ADI的 ADC EVM好多都是底层敷铜,顶层不敷铜

网友:
刚画电路图时都是大片铺地

网友:
参考很多低频高频的単面板,结论是大片铺地不是必须的,有时还会起反作用

网友:
基本上都会铺地,有比较好的铺地规则么,现在是反正不懂,就全部[]铺上好了

网友:
个人经验,先确定好地线回流路径,然后再铺地

网友:
双面参考
http://m.elecfans.com/article/926934.html
推荐 铺底层

多层的,看信号速度和阻抗要求,有规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