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下 很老的芯 GAL16V8B DIP20 封装的15脚可以当输...

楼主(2017-02-12):
      我最近到帮客户维修工厂产线老设备,查到有一块板是ATF16V8B坏了。用另一条线的同型号板的同一个地方ATF16V8B换上测试可以用。
用逻辑分析仪测试得到 Pin12的输出信号=Pin15的输入信号 AND Pin11输入信号。在 Protel 99se  Cupl 语言  编写代码  简单的组合逻辑分式
(1脚没有输入时钟,另做当用)。是无法编译通过,总提示错误Pin15为输出脚,不可当输入使用。希兄弟弟门回复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
把能用的读出来,再写入到空片中去!

网友:
74替代下看看。

网友:
换一下型号试试比如:GAL16V8D

网友:
请人解下gal才100元,力马搞定

楼主:
想过找人解密,问了一下都说是软解密的不一定解得好。硬解要4000元。搞维修收不了客户多少钱不合算。

网友:
gal16v8 记得不是用protel编译

网友:
记得好像也可以用ABEL编译吧
具体怎么操作就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
05年时找人解过16V8D,花了300大洋。用top2004写入。

楼主:
99SE可以用的。搞过几片了,就是这片比较特别15脚是入输而且是组合逻辑。如果是时序逻辑的1脚当时钟。15当输入也可以的。

网友:
用单片机模拟功能,弄个dip的转接板

网友:
1脚没有时钟输入时,软解密99%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