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交流][2019-03-19 Update] 整理了一个简洁的状态机模板

楼主(2017-02-12):
说在前面的话

      好久没有整理代码了,最近一直在做ARMv8-M系统安全设计相关的研究,虽然忙,但不代表我对
自己无聊的爱好——整理一些好玩的代码模板,或者说语法糖——失去了兴趣。人总是会变的,一段
时间过去以后,发现过去写的代码真心看着“心累”——宏一律大写看着辣眼睛,比如以前写的状态机
脚本,所有做“状态机脚本语法辅助”的宏都是大写,看着果然还是不舒服。这次,我修正了一下自己的
编码风格:
    “所有宏和枚举都是大写除非对应的宏或者枚举用于辅助脚本语法”,比如后面你们看到的那个例子。
所有的状态机关键字都小写了,是不是舒服很多?

    如果只是换个格式,那未免也显得太没诚意了,这次的新模板具有以下特性:

    - 针对ARM架构进行效率上的优化
    - 为每一个状态机提供一个控制块,用于参数封装,并且每个控制块在内部都用掩码结构体进行私
      有化保护
    - 状态机模板可以独立存在,实现上更简洁

首先,我们来说说这次的模板在效率上作了什么优化?是什么原理?

    ARM的Thumb指令集有一个特点:所有的寻址都是间接寻址,尤其是对变量的访问,通常都要借助
一个寄存器来保存变量的地址,例如下面的语句:

    LDR   r0, =<某个数组的基地址>  ; 步骤1: 这是一个汇编伪代码,将某个数组的基地址复制到r0中,汇编器可以识别这种语法
    LDR   r1,  [r0]                ; 步骤2:r0里保存的是一个uint32_t变量的地址,我们把它读出来保存到r1里面
    LDR   r2,  [r0, #4]          ; 步骤3:读取uint32_t 数组的第二个word

   这种方式实际上对面向对结构体的访问非常友好,而且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
    1. 如果你访问的是一个静态变量或者全局变量,那么生成的汇编包含“步骤1”和“步骤2”
    2. 如果你访问的是一个数组,那么一定会包含“步骤1”,然后每个元素的访问都对应一个步骤,也就是“步骤2”、“步骤三”
    3. 你会发现,无论是单个静态变量的访问,还是批量数组或者结构体的访问,“步骤1”——也就是加载基地址的过程都是省不掉的。
        在这种情况下,数组和结构体元素的访问共享同一个步骤一,这就比单个变量的访问要节省很多。

    举一个例子:总有人问,外设寄存器是单独定义成类似全局变量的形式好,还是用结构体访问的形式好?根据上面的描述,答案
    就很清楚了。同样的,普通的switch状态机,横竖要包含一个静态的状态变量,另外还有若干静态的参数,那么

    “为什么不把状态变量和状态机用到的静态变量打包成一个结构体——也就是状态机控制块呢?”

    实际上,根据上面的分析,哪怕这个状态机控制块只包含一个状态变量,它也不会比直接使用状态变量的方式增加更多的开销,
    相反,如果这个控制块包含更多其他的变量,我们就赚了!所以,我在模板上加入了以下的内容:

#define __def_simple_fsm(__FSM_TYPE, ...)                               \
        DECLARE_CLASS(__FSM_TYPE)                                   \
        DEF_CLASS(__FSM_TYPE)                                       \
            uint_fast8_t chState;                                   \
            __VA_ARGS__                                             \
        END_DEF_CLASS(__FSM_TYPE)

#define def_simple_fsm(__NAME, ...)                                     \
        __def_simple_fsm(fsm(__NAME), __VA_ARGS__)

    可以看到,状态机控制块至少包含了一个状态变量 chState,而用状态机要用到的其它变量可以通过 "..." 对应的__VA_ARGS__
    加入到结构体中来。例如,一个用于延时的状态机delay_1s需要一个计数器,我们可以写成如下的形式:

def_simple_fsm( delay_1s,

    /* define all the parameters used in the fsm */
   uint32_t wCounter;                  //!< a uint32_t counter
)

    这里,delay_1s 是状态机的名字,uint32_t wCounter; 是我们定义的参数(可以定义更多的参数)。显然,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
让人有点不知所措,所以我们增加了一个语法的辅助宏:

    #define def_params(...)         __VA_ARGS__

    借助它,我们写出来的代码即便没有注释,也好懂多了:

def_simple_fsm( delay_1s,
    def_params(
        uint32_t wCounter;
    )
)

    那么,实现状态机的时候,我们如何访问控制块里面的成员变量呢?这就要看看状态机的实现宏了:

#define implement_fsm(__NAME, ...)                                              \
    fsm_rt_t __NAME( fsm(__NAME) *ptFSM __VA_ARGS__ )                           \
    {                                                                           \
        class(fsm_##__NAME##_t) *ptThis = (class(fsm_##__NAME##_t) *)ptFSM;     \
        if (NULL == ptThis) {                                                   \
            return fsm_rt_err;                                                  \
        }

#define body(...)                                                               \
        switch (ptThis->chState) {                                              \
            case 0:                                                             \
                ptThis->chState++;                                              \
            __VA_ARGS__                                                         \
        }                                                                       \
                                                                                \
        return fsm_rt_on_going;                                                 \
    }

    这里我们可以发现, implement_fsm() 和 body() 是配对使用的。你也许已经猜到了,状态机的具体
    实现代码是写在body的括号里的。具体可以看后面的例子,这里我们继续来讨论状态机控制块成员变量
    的访问。
    implement_fsm() 实际上规定了状态机的函数原形,它包含了一个指向状态机控制块的指针ptFSM,而
    这个指针随后就被还原为原始形式(控制块默认情况下实际上是一个掩码结构体,所以要访问内部成员
    必须要还原为原始形式):ptThis实际上就指向了我们实际使用的控制块,通过这个结构体指针,我们
    就可以轻松的访问任何的成员变量。但到这里,不要急,为了让代码更好看一点,我们引入了一个专门
    的辅助宏:

#ifndef this
#   define this    (*ptThis)
#endif

    借助这一语法糖,我们可以毫无代价的在body()内部通过 "this." 的方式访问成员变量,例如:

implement_fsm (  delay_1s)
    def_states(DELAY_1S)

    body (
        state(  DELAY_1S ) {
            if (0 == this.wCounter) {
                fsm_cpl();
            }
            this.wCounter--;
        }
    )

    如果我们的状态机要作为一个字模块提供给外部使用怎么办呢?别着急,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宏,你
    可以放在头文件里面提供给别的.c文件来引用:

#define __extern_simple_fsm(__NAME, __FSM_TYPE, ...)                \
        declare_class(__FSM_TYPE)                                   \
        extern_class(__FSM_TYPE)                                    \
            uint_fast8_t chState;                                   \
            __VA_ARGS__                                             \
        end_extern_class(__FSM_TYPE)                                \
        extern fsm_rt_t __NAME( __FSM_TYPE *ptThis __VA_ARGS__ );

#define extern_simple_fsm(__NAME, ...)                              \
        __extern_simple_fsm(__NAME, fsm(__NAME), __VA_ARGS__)

    比如,我们要把delay_1s作为一个字状态机提供出去,我们可以在头文件里这么写:

extern_simple_fsm( delay_1s,
    def_params(
        uint32_t wCounter;
    )
)

    好吧,我承认,其实就是把定义的部分又抄了一遍并加了一个extern_的前缀,简单吧?通过上面的
    宏定义,容易发现,因为使用了掩码结构体的形式,所以使用者是无法直接访问控制块内的成员变量
    的。

    至此,控制块定义、使用和优化的部分我们就解释完毕了。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欢迎跟贴讨论。

最后谈谈设计思维和哲学

    这个状态机模板从发布第一个版本到小范围试用已经过去大半年了,其间,我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
“你这已经不是C语言了”、“你实际上是制作了另外一个状态机脚本语言语法”、“为什么要做一个四不像
的东西呢?”、“这个模板本质上和protoThread一样,你为什么要重复发明轮子呢?” 针对这些大家感兴
趣的问题,如果我不从设计思维的角度给出答案,这个模板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下面我就以上问题,
从设计思维上给出一个系统的答案:

       首先,C语言原生态就不支持状态机,用C语言实现的状态机,本质上只是一种模拟。这跟C语言并
不原生态支持面向对象,如果真的要大量使用面向对象进行编程,最好的办法是使用C++,而不使用
OOPC去模拟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程序设计要专注于“应用逻辑的实现”本身,应该尽量避免被
“某种技术”分心——对需要大量使用面向对象技术进行开发的程序来说,应用逻辑是我们应该更多关心的,
而使用C模拟OO则是需要避免的。
        同样的问题发生在状态机上,C语言不仅不支持状态机,甚至我们模拟状态机的技术本身也相当复
杂、混乱。不像面向对象有C++,状态机的开发并没有一种语言与C具有传承关系(别说verlog,谢谢,
有本事你去找个verlog编译器,编译出来的机器码主流MCU都能运行的)。这可怎么办呢?回到我们的
目的本身:

程序设计要专注于“应用逻辑的实现”本身,应该尽量避免被“某种技术”分心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个可行的方案就是想方设法构造一种基于C语言的“脚本语言”,使得状态机的
开发者得以关注“状态机应用逻辑的实现”,而不必关心“状态机具体是如何使用C语言进行构造的”。也就是
说,从一开始我们建立这个模板的目的就是要构造一种 状态机专用 的脚本语言,使得这种语言可以极大
的简化状态机的开发和表达。这种脚本语言根本就不用“看起来是C语言”,因为它从一开始就不是C语言。
        另一方面,新的脚本语言在使用时,应该能“无缝”的与其它C语言代码(函数)融合在一起,这表现
于:状态机的调用、参数传递、基本类似C的函数调用。简而言之,新的脚本语言:

设计的时候看起来是状态机,使用的时候看起来就像C语言

这与C++设计的时候是面向对象,使用的时候(可以)看起来就像C语言是类似的。基于上述思想,我们得以
“狡辩说”:现在的状态机模板导致的结果是一个对C很友好的状态机脚本语言,而不是一个用C实现的“四
不像”——当然,这对一部分人来说“其狡辩的本质是不随个人意志转移而改变的”  : p。

        针对和protoThread技术原理类似的问题,其实如果你真的使用过protoThread就会发现,这两个
模板在出发点上就是截然相反的:

- protoThread 试图让人产生“我是在使用RTOS进行线程开发”的错觉,它极力隐藏的是它“状态机的本质”
- simple fsm 从一开始,就让开发人员明确知道“我是在开发状态机”

足可见,虽然技术原理相同,但思维不同,最终使用的设计哲学也大相径庭。

        最后,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说明 simple fsm 不是一个简单的模板而是一个“新的(基于C的)脚本语
言”,即simple fsm 使用了面向对象技术来封装状态机,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不只是一种设计状态机的
方式,而是一整套面向对象状态机设计的哲学,比如:

    - 一个状态机就是一个类
    - 状态机函数只是这个类的一个方法
    - 状态机所要用到的变量都作为成员变量封装在类中(每个状态机都有自己的上下文)
    - 状态机及其数据被封装在一起,且对外界提供私有化保护(掩码结构体实现的private)
    - 状态机类是可以多实例的
    - 每个状态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任务(有自己的上下文——注意,这里的上下文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并不局限于stack)
    - 支持面向对象开发带来的种种好处
    - 支持面向接口开发(注意,面向接口开发不是面向对象的专利)

        综上所述:使用simple fsm开发的时候,我们只关心状态机如何设计,这也是为什么写出来的
                          代码  从字面上看  更像状态机而不是C语言;而调用状态机的时候,又对C语言很
                          友好——这当然是个优点。另外,如果你并不知道如何设计状态机,也不喜欢,那
                          么推荐你用protoThread或者干脆RTOS,因为你用simple fsm就要清楚你写的就是
                          TMD状态机!

     欢迎大家踊跃讨论,拍砖。
                                                                                          —— 傻孩子   吐槽于 2017-10-14日夜

如何使用

1. 如何定义一个状态机

    语法:

//! 前置声明状态机
declare_simple_fsm( <状态机名称> )

//! 状态机类型定义
def_simple_fsm( <状态机名称>,
    def_params(
        参数列表
    )
)

    例子:

declare_simple_fsm(print_string)

/*! fsm used to output specified string */
def_simple_fsm( print_string,
    def_params(
        const char *pchStr;        //!< point to the target string
        uint16_t hwIndex;          //!< current index
        uint16_t hwLength;        //!< claimed length of the target string, it is used to prevent buffer overflow
    )
)

     这里,实际上我们为目标状态机控制块定义了一个专用的类型,可以用fsm()对这个状态机加以引用。需要说明
的是,这个类型本质上是一个掩码结构体,也就是说你无法通过这个类型直接访问控制块的成员变量。这也是它安
全的地方——当然,防君子不防小人。
     语法:

     fsm(<状态机名称>)

     例子:

     static fsm( print_string ) s_fsmPrintString;     //! 定义了一个本地的状态机控制块

2. 如何extern一个状态机
         很多时候,我们的状态机会作为一个模块,提供给别的.c文件来使用(直接调用或者作为子状态机被
    调用,那么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处理呢?

    语法:

extern_simple_fsm( <状态机名称>,
    def_params(
        参数列表
    )
)

    例子:

        在某个头文件中写入如下的内容:

#include "simple_fsm.h"

...

/*! fsm used to output specified string */
extern_simple_fsm( print_string,
    def_params(
        const char *pchStr;        //!< point to the target string
        uint16_t hwIndex;          //!< current index
        uint16_t hwLength;        //!< claimed length of the target string, it is used to prevent buffer overflow
    )
)

3. 如何实现一个状态机控制块的初始化函数
    很多复杂的状态机其服务本身是需要初始化的,简单说就是它的控制块在状态机使用前,必须进行
初始化,这类初始化是通过用户自定义的初始化函数来实现的,那么如何编写这类初始化函数呢?

[注意] 无论状态机多简单,初始化函数都不能省略。
    原因很简单,这样写出来的代码兼容性最好。有的说,控制块如果你不初始化,就是自动放到ZI段去了,
    编译器会自动帮你初始化为0。即便如此,这也是不妥的,原因如下:
    a. 不能依赖编译器,因为ANSI-C并没有规定不初始化的变量一定会被自动初始化为0
    b. 如果控制块是来自堆,就没有人帮你初始化状态机控制块了,别忘控制块里至少还有一个状态变量
    c. 作为子状态机使用的时候,为了节省空间,不同时运行的子状态机可以用union共享同一块Memory,
        这种情况下,状态机使用前不初始化问题很严重。

    语法:

fsm_initialiser( <状态机名称>,
    args(
        <状态机初始化函数的形参列表,参数用逗号隔开,如果真的没有形参,可以省略该部分>
        /* 注意,即便没有形参,你也是需要initialiser来初始化状态机的 */
    ))

    init_body (
        <初始化函数的函数体,用普通C语言语法即可>
        /* 如果初始化过程中发生了任何错误需要放弃初始化并立即退出,使用 abort_init() */
    )

    例子:

fsm_initialiser( print_string,
    args(
        const char *pchString, uint16_t hwSize
    ))

    init_body (
        if (NULL == pchString || 0 == hwSize) {
            abort_init();                                       //!< illegal parameter
        } else if (strlen(pchString) < hwSize) {
            abort_init();                                       //!< buffer overflow
        }

        this.pchStr = pchString;
        this.hwLength = hwSize;
    )

4. 如何extern一个状态机初始化函数
     当一个状态机包含初始化函数时,如果要把该状态机提供给别的.c使用,我们还需要把对应的初
始化函数也extern出去。

    当你使用 extern_fsm_initialiser 的时候,我们的宏木板还会自动定义一个函数原型,这样,你就可以
    用这个函数圆形去定义指向 当前初始化函数 的函数指针。函数原型的名称如下:

   <状态机名称>_init_fn

    语法:

extern_simple_fsm_initialiser( <状态机名称>,
    args(
        <状态机初始化函数的形参列表,参数用逗号隔开,如果真的没有形参,可以省略该部分>
        /* 注意,即便没有形参,你也是需要initialiser来初始化状态机的 */
    ))

    例子:
        在某个头文件中写入如下的内容:

#include "simple_fsm.h"

...

/*! fsm used to output specified string */
extern_simple_fsm_initialiser( print_string,
    args(
        const char *pchString, uint16_t hwSize
    ))

...

这里,系统顺便定义了一个函数原型,print_string_init_fn,你可以用print_string_init_fn 直接定义函数指针:

    print_string_init_fn *fnInit = &print_string_init;   //!< <状态机名称>_init  就是初始化函数的函数名。

5. 如何初始化一个状态机
    对于一个需要初始化的状态机,我们应该如何对它进行初始化呢?

    语法:

init_fsm(   <状态机名称>, <目标状态机控制块的地址>,
    args(
        <状态机初始化函数的实参列表,参数用逗号隔开,如果没有实参,可以省略该部分>
     ));

该函数的返回值是地址:
     NULL          初始化过程中出错
     ! NULL   <目标状态机控制块的地址>

     例子:

//! 定义了一个状态机控制块
static fsm(print_string)  s_fsmPrintString;

#define DEMO_STRING   "Hello FSM World!\r\n"

    if (NULL == init_fsm(    print_string, & s_fsmPrintString,
        args(
            DEMO_STRING,                      //!< target string
            sizeof(DEMO_STRING) - 1))) {      //!< String Length
         /* failed to initialize the FSM, put error handling code here */
     }

6. 如何实现一个状态机
    这里,我们提供两种语法:语法1和语法2。语法1的写法会将整个状态机作为黑盒子封装起来(会
阻止用户进行单步调试——因为无法下断点)。这非常适合模块调试好以后,作为一个黑盒子发布。
语法2更类似C函数,同时也支持调试——非常推荐在状态机的开发阶段使用。

    语法1:

implement_fsm(  <状态机名称> )
    def_states( <列举所有状态机状态,用逗号隔开,确保状态机的入口状态列在第一的位置> )

    body (

         on_start(
             <状态机复位后第一次运行时,运行且只运行一次的代码,通常放一些状态机内部的初始化代码,如果无所事事,可以省略这个部分>
         )

        <状态机所有的状态实现>
    )

    例子:

implement_fsm(  print_string )
    def_states( CHECK_LENGTH, OUTPUT_CHAR )

    body (
         on_start(
             this.hwIndex = 0;         //!< reset index
         )

        ...
    )

语法2:

implement_fsm(  <状态机名称> )
{
    def_states( <列举所有状态机状态,用逗号隔开,确保状态机的入口状态列在第一的位置> )

    body_begin();

    on_start(
             <状态机复位后第一次运行时,运行且只运行一次的代码,通常放一些状态机内部的初始化代码,如果无所事事,可以省略这个部分>
    )

    <状态机所有的状态实现>

    body_end();
}

    例子:

implement_fsm(  print_string )
{
    def_states( CHECK_LENGTH, OUTPUT_CHAR )

    body_begin();

    on_start(
        this.hwIndex = 0;         //!< reset index
    )

     ...

    body_end();
}

7. 如何extern一个状态机函数

    当你使用 extern_fsm_implementation 的时候,我们的宏木板还会自动定义一个函数原型,这样,你就可以
    用这个函数圆形去定义指向 当前初始化函数 的函数指针。函数原型的名称如下:

   <状态机名称>_fn

    语法:

extern_fsm_implementation(  <状态机名称> )

    例子:
        在某个头文件中写入如下的内容:

#include "ooc.h"
#include "simple_fsm.h"

...

extern_fsm_implementation(  print_string );

...

这里,系统顺便定义了一个函数原型,print_string_fn,你可以用print_string_fn 直接定义函数指针:

    print_string_fn *fnFSM = &print_string;   //!< <状态机名称> 就是状态机函数的名称。

8. 如何实现一个状态
     状态必须在body()内实现,具体形式如下:

    语法:

     state( <状态名称>,
        <本状态内使用的局部变量列表>
         <状态实现代码,C语言实现>
     )

或者:

     state( <状态名称>){
        <局部变量列表>
         <状态实现代码,C语言实现>
     }

   需要强调的是,如果状态中没有任何状态切换或者更新的操作,当前state里的代码将被重复执行(相
当于默认自反)。

    在实现状态的过程中,状态的切换要通过 transfer_to() 来实现,它将更新状态为目标状态并释放CPU
(也就是类似RTOS中的yield),等待下一个协作运行的机会,其语法如下:

     transfer_to( <目标状态的名称> )

    有些时候,我们只希望跳转到目标状态继续执行,而并不希望立即释放CPU(yield),则可以用
update_state_to() 来实现。update_state_to()其实类似于C语言里的goto。其语法如下:

     update_state_to( <目标状态的名称> )

     状态实现的时候,如果需要更新状态机的返回值,则可以使用下列方式:

     fsm_on_going()                         立即释放CPU(yield),并让状态机返回fsm_rt_on_going;
     fsm_cpl()                                  立即释放CPU(yield),复位状态机,并让状态机返回fsm_rt_cpl;
     fsm_reset()                               仅复位状态机状态、不释放CPU,不影响状态机返回值(通常配合fsm_on_going()
                                                    和fsm_report() 使用)
     fsm_report( <任意负数> )         立即释放CPU(yield),并返回错误码(任意小于等于fsm_rt_err)的值

     例子:

implement_fsm(  print_string )
    def_states( CHECK_LENGTH, OUTPUT_CHAR )

    body (

         on_start(
             this.hwIndex = 0;         //!< reset index
         )

        state ( CHECK_LENGTH) {
            if ( this.hwIndex >= this.hwLength ) {
                 fsm_cpl();
            }
            update_state_to ( OUTPUT_CHAR );              //! transfer to OUTPUT_CHAR immediately without yield
        }

        state ( OUTPUT_CHAR ) {
             if (SERIAL_OUT( this.pchStr[ this.hwIndex ] )) {
                   this.hwIndex++;
                   transfer_to ( CHECK_LENGTH );
             }
        }
    )

9. 如何调用一个状态机
     状态机(包括子状态机)的调用方式是一样的,假设状态机已经被初始化过了,那么可以使用
下面的方法进行调用(放在超级循环里面,或者放在某个状态里面是一样的):

    语法:

    call_fsm ( <状态机名称>, <状态机控制块的地址> )
    )

该函数的返回值是状态机的运行状态 fsm_rt_t:
     fsm_rt_err                状态机出现了意料之外的,且自身无法处理的错误,例如无效的参数
     fsm_rt_on_going           状态机正在执行
     fsm_rt_cpl                状态机已经完成

    例子:

    static fsm(print_string) s_fsmPrintSting;

    void main(void)
    {
         ...
         while(1) {
             ...
             if (fsm_rt_cpl == call_fsm( print_string, &s_fsmPrintString )) {
                  /* fsm is complete, do something here */
             }
         }
    }

10. 如何前置声明一个状态机
         有些时候,在我们正式通过 simple_fsm 宏定义一个状态机之前,当前状态机就要被其它(当前状态机)所依赖的关键类型所引用,
比如,定义指向当前状态机的指针啊,函数指针啊,之类的——简而言之,前置引用的问题如何解决呢?

    语法:

declare_simple_fsm( <状态机名称> )

    例子:

        在某个头文件中写入如下的内容:

#include "simple_fsm.h"

declare_simple_fsm(print_string);
extern_fsm_implementation(print_string);
extern_simple_fsm_initialiser( print_string,
    args(
        const char *pchString, uint16_t hwSize
    ));

typedef struct {
    fsm(print_string) *ptThis;          //!< a pointer points to fsm obj
    print_string_fn *fnTask;             //!< a function pointer, point to fsm function
    print_string_init_fn *fnInit;       //!< a function pinter, points to initialisation function
} vtable_t;

/*! fsm used to output specified string */
extern_simple_fsm( print_string,
    def_params(
        vtable_t Methods;
        const char *pchStr;        //!< point to the target string
        uint16_t hwIndex;          //!< current index
        uint16_t hwLength;        //!< claimed length of the target string, it is used to prevent buffer overflow
    )
)

一个简单的例子

     这里,我们展示了一个简单的状态机例子,用于周期性的通过串口输出“hello”。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例子里定义了两个状态机,print_hello 用于打印字符串,并调用另外一个子状态机delay_1s用于
实现一个差不离的延时(代码里用了一个随便写的常数10000,领会精神就好)。

     print_hello 状态机的结构相当简单,前半部分是字符串的输出——简单粗暴的为每一个字符分配
一个状态;后半部分演示了子状态机的调用方式:首先对子状态机进行初始化(如果这个子状态机确
实需要这个步骤);紧接着是通过一个专门的状态来进行子状态机调用。我们通过子状态机的返回值
来了解子状态机的状态——正在进行(on going),完成(cpl )还是发生了什么错误(返回值为负数)

/***************************************************************************
*   Copyright(C)2009-2017 by Gorgon Meducer<Embedded_zhuoran@hotmail.com> *
*                                                                         *
*   This program is free software; you can redistribute it and/or modify  *
*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Lesser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s        *
*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either version 2 of the    *
*   License, or (at your option) any later version.                       *
*                                                                         *
*   This program is distributed in the hope that it will be useful,       *
*   but WITHOUT ANY WARRANTY; without even the implied warranty of        *
*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See the         *
*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for more details.                          *
*                                                                         *
*   You should have received a copy of the GNU Lesser General Public      *
*   License along with this program; if not, write to the                 *
*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
*   59 Temple Place - Suite 330, Boston, MA  02111-1307, USA.             *
***************************************************************************/

/*============================ INCLUDES ======================================*/
#include ".\app_cfg.h"

/*============================ MACROS ========================================*/
/*============================ MACROFIED FUNCTIONS ===========================*/

#ifndef SERIAL_OUT
#define SERIAL_OUT(__BYTE)      serial_out(__BYTE)
#endif

/*============================ TYPES =========================================*/

/*! \brief you can use simple fsm at any where you want with little cost.
           E.g.

*! \brief function that output a char with none-block manner
*! \param chByte target char
*! \retval true the target char has been put into the output buffer
*! \retval false service is busy
*/
extern bool serial_out(uint8_t chByte);

/*============================ GLOBAL VARIABLES ==============================*/
/*============================ LOCAL VARIABLES ===============================*/
/*============================ PROTOTYPES ====================================*/

declare_simple_fsm(delay_1s)
declare_simple_fsm(print_hello)

/*! /brief define fsm delay_1s
*!        list all the parameters
*/
def_simple_fsm( delay_1s,

    /* define all the parameters used in the fsm */
    def_params(
        uint32_t wCounter;                  //!< a uint32_t counter
    )
)

/*! /brief define fsm print_hello
*!        list all the parameters
*/
def_simple_fsm( print_hello,
    def_params(
        fsm(delay_1s) fsmDelay;             //!< sub fsm delay_1s
    )
)

/*============================ IMPLEMENTATION ================================*/

/*! /brief define the fsm initialiser for FSML delay_1s
*! /param wCounter  an uint32_t value for the delay count
*/
fsm_initialiser(delay_1s,               //!< define initialiser for fsm: delay_1s
    /*! list all the parameters required by this initialiser */
    args(
        uint32_t wCounter               //!< delay count
    ))

    /*! the body of this initialiser */
    init_body (
        this.wCounter = wCounter;       //!< initialiser the fsm paramter
    )
/* End of the fsm initialiser */

/*! /brief Implement the fsm: delay_1s
*         This fsm only contains one state.
*/
implement_fsm(  delay_1s)
    def_states(DELAY_1S)                //!< list all the states used in the FSM

    /* the body of the FSM: delay_1s */
    body (

        state(  DELAY_1S) {
            if (!this.wCounter) {
                fsm_cpl();              //!< FSM is completed
            }
            this.wCounter--;
        }
    )
/* End of fsm implementation */

fsm_initialiser(print_hello)
    init_body ()

/*! /brief Implement the fsm: delay_1s
*         This fsm only contains one state.
*/
implement_fsm(print_hello)
    /*! list all the states used in the FSM */
    def_states(PRINT_H, PRINT_E, PRINT_L, PRINT_L_2, PRINT_O, DELAY)

    body(
//! the on_start block are called once and only once on the entry point of a FSM
//        on_start(
//            /* add fsm parameter initialisation code here */
//        )

        state(PRINT_H) {
            if (SERIAL_OUT('H')) {
                transfer_to(PRINT_E);   //!< transfer to state PRINT_E
            }
        }

        state(PRINT_E) {
            if (SERIAL_OUT('e')) {
                transfer_to(PRINT_L);
            }
        }

        state(PRINT_L) {
            if (SERIAL_OUT('l')) {
                transfer_to(PRINT_L_2);
            }
        }

        state(PRINT_L_2) {
            if (SERIAL_OUT('l')) {
                transfer_to(PRINT_O);
            }
        }

        state(PRINT_O) {
            if (!SERIAL_OUT('o')) {
                fsm_on_going();
            }

            //! initialize the internal sub fsm
            init_fsm(   delay_1s,           //!< FSM: delay_1s
                        &(this.fsmDelay),   //!< the fsm control block
                        args(10000));       //!< pass parameters to the initialiser

            //! update the state to DELAY without yield, so it will fall-through to the following state directly
            update_state_to(DELAY);
        }

        state(DELAY) {
            /*! call the sub fsm */
            if (fsm_rt_cpl == call_fsm(delay_1s, &(this.fsmDelay))) {
                fsm_cpl();
            }
        }
    )

/* EOF */

相关下载

    一站式头文件支持(请直接copy utilities 文件夹到你的文件中,然后包含 里面的compiler.h, ooc.h 和 simple_fsm.h 即可使用

相关文章

    a. [交流][微知识]模块的封装(一):C语言类的封装
    b. [交流][微知识]模块的封装(二):C语言类的继承和派生
    c. [交流][微知识]模块的封装(三):无伤大雅的形式主义

最新更新

    a. 在最新的vsf中加入了对simple_fsm的支持(https://github.com/vsfteam/vsf/b ... e/main_fsm_simple.c
    b. 在vsf中,simple_fsm做了以下改进
        - 删除了对掩码结构体的依赖
        - 简化了部分用于语法糖的宏
        - 利用vsf_kernel进行优化——随着子状态机调用深度的加深,状态机任务栈的消耗保持不变。这实际上是结合了状态机“函数指针实现法”和“switch实现法”的优点做出的一个重大改进。
        - 可以和vsf的其它任务形式试用统一的方式进行通信。这包括vsf_eda,vsf_task, vsf_pt和vsf_thread。

注意:请勿使用下方附件中的ooc.rar和simple_fsm.zip。这是历史遗留的老版本,不知道为什么,无法通过编辑帖子的方法来删除。

网友A:
先收藏,在看,老师,那个队列的那个帖子更新了么

网友B:
帮顶。老师又发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收藏,在看,老师,那个队列的那个帖子更新了么

最近都会陆续更新

网友:
我靠,我以为系统时间错乱了呢。好久不见

网友:
先收藏了,跟老师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C:
不错,虽说简洁,但功能已经很完善,也发一个我自己封装的简易版状态机

  FSM_DEFINE(FSM_STATE_INIT);           //定义一个状态机实例,初始状态为FSM_STATE_INIT

  FSM_WAIT();                           //状态机等待一定时间

  FSM_START                             //开始进行调度
  {
    STATE_DEFINE(FSM_STATE_INIT)        //定义状态FSM_STATE_INIT
    {
      STATE_ENTER                       //进入状态FSM_STATE_INIT
      {

      }
      STATE_DURING                      //处于状态FSM_STATE_INIT
      {
        // 处理状态FSM_STATE_INIT事务
        STATE_SWITCH(FSM_STATE_IDLE);   //切换至新状态
      }
      STATE_EXIT                        //切换状态前执行退出状态FSM_STATE_INIT操作
      {
        STATE_DELAY(10);                //延时10个节拍后进入新状态
      }
    }STATE_END                          //状态FSM_STATE_INIT结束
    STATE_DEFINE(FSM_STATE_IDLE)        //定义状态FSM_STATE_IDLE
    {
      STATE_ENTER                       //进入状态FSM_STATE_IDLE
      {

      }
      STATE_DURING                      //处于状态FSM_STATE_IDLE
      {
        // 处理状态FSM_STATE_IDLE事务
      }
      STATE_EXIT                        //切换状态前执行退出状态FSM_STATE_IDLE操作
      {
        STATE_DELAY(10);                //延时10个节拍后进入新状态
      }
    }STATE_END                          //状态FSM_STATE_IDLE结束
  }FSM_DEFAULT(FSM_STATE_INIT)          //定义默认状态

网友:
极好。。。。很久之前状态机就是楼主的帖子入门的

网友:
楼主好久没出现了!

网友D:
必须支持!状态机编程是单片机重要思想

网友:
向大师学习FSM。谢谢!

网友:
关注一下,楼主确实好久没出现了,我还以为金盆洗手了。

网友:
先mark再慢慢看,楼主好久没出现了…

网友:
顶一下老师

网友:
mark 状态机,有实例还是比较好的,很强!

网友:
膜拜下大神,论坛里为数不多的技术大牛

网友:
顶你
看到标题以为时间错乱了!

网友:
顶一下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顶。老师又发贴了。

Y师兄啊,好久不冒泡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必须支持!状态机编程是单片机重要思想

状态机不单单是在mcu领域应用,玩的溜的话,在很多数据处理的时候都可以应用。

网友E:
请问下,老师,如果按照原来的状态机模式,是否有改进,即不经过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下,老师,如果按照原来的状态机模式,是否有改进,即不经过封装的? ...

这次封装其实在执行效率上是有改进的——仅对ARM架构来说是这样。我会在帖子正文做出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虽说简洁,但功能已经很完善,也发一个我自己封装的简易版状态机

感觉我坑了你……你也是一堆大写的宏,哈哈哈。
说说我自己的感受,其实每个状态的ENTER和EXIT不必每个状态都有……太拘禁。并不是说QP的东西都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我坑了你……你也是一堆大写的宏,哈哈哈。
说说我自己的感受,其实每个状态的ENTER和EXIT不必每个状 ...

呵呵,大写宏这个毛病应该是改不过来了, 这个状态机,确实只有DURING 是必须的,ENTER 和EXIT 可以按需增减,最近一年都在用Simulink的模型生成代码,也就参考它的Stateflow封装了一个。

网友:
不错,比以前的顺眼多了

网友:
学习学习,一直关注着楼主呢

网友:
很期待后期的...

网友F:
用在51这样的资源有限的单片机里是不是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在51这样的资源有限的单片机里是不是比较合适?

适合小资源的MCU,但说实话,感觉并不特别的适合51——只能说不会更差吧…… 毕竟51的寻址方式很蛋疼。

楼主:
使用教程更新完毕,里面一步一步的带着大家做了一个实现通用字符串输出的状态机,欢迎拍砖。

楼主:
有没有什么使用上的疑问?
有没有什么技术上的问题?
欢迎交流。有问必答。

网友G:
简单分析下为什么C在大量使用宏时,理解代码比较困难。

C的预处理器基本上是接近图灵完备的,我们可以用预处理的语句构造一些宏,这些宏可以(可能)构造出来一台虚拟机 M1,这台虚拟机M1有可能是图灵完备的,当然不完备也没关系。理解这个意思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可以使用构造的宏和C语句在这台虚拟机M1上实现功能,即:程序员->M1->C->物理机器。

在这台虚拟机M1上编程,有一个基本的缺陷:这台虚拟机M1很难调试,因为你很难在M1上再开发出一套编译调试工具出来。因此在它上面完成稍微复杂的工作会较为困难。

当这个项目的读者要理解代码时,他需要先掌握这台虚拟机M1的构造。而虚拟机M1的构造是宏的作者自己有意无意间定义的,换言之,这台虚拟机M1是私有的,有可能宏作者自己也不太清楚这台虚拟机M1是什么。他在M1的层次读代码,但在尝试用C的层次理解。M1的存在,导致了阅读理解维护这类项目的困难。

而直接使用C语句实现功能,是在某个物理机器上编程,这个机器是有明确定义的,调试工具和手段很多,相对那台私家定制M1,代码逻辑容易理解,即:程序员->C->物理机器。

理论上在M1可以再构建出一个虚拟机M2,也可无限递归这个过程:程序员->Mn....->M1->C->物理机器,汇编,微码之类的层次这里就略过了。

网友:
从坛子里看到了不少状态机的写法,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呢,总感觉无从下手

网友H:
非常非常的标准化,期待能用上

目前就会 tSys.StateNumber = next

感觉就是把一个if switch就能说明白的C语言基础操作,用层层打包,变成了C++

网友:
慢慢看太长了!!!

网友I:
学习了。不过宏是小写的看起来像是一个语句,但在实际调用宏的时候不需要加分号,这个有点不适应哈哈。

前辈对宏的使用炉火纯青,看前辈用了不少C99特性,最近用的一款单片机的IDE不支持C99,有点难过,不然可以用上试试了。

网友I:
看您在ooc.h中对一下这几个函数做了声明,这几个函数是什么作用呢?

/*! \brief initialize event
*! \param ptEvent target event
*! \return the address of event item
*/
extern DELEGATE *delegate_init(DELEGATE *ptEvent);

/*! \brief initialize event handler item
*! \param ptHandler the target event handler item
*! \param fnRoutine event handler routine
*! \param pArg handler extra arguments
*! \return the address of event handler item
*/
extern DELEGATE_HANDLE *delegate_handler_init(
    DELEGATE_HANDLE *ptHandler, DELEGATE_HANDLE_FUNC *fnRoutine, void *pArg);

/*! \brief register event handler to specified event
*! \param ptEvent target event
*! \param ptHandler target event handler
*! \return access result
*/
extern gsf_err_t register_delegate_handler(DELEGATE *ptEvent, DELEGATE_HANDLE *ptHandler);

/*! \brief unregister a specified event handler
*! \param ptEvent target event
*! \param ptHandler target event handler
*! \return access result
*/
extern gsf_err_t unregister_delegate_handler( DELEGATE *ptEvent, DELEGATE_HANDLE *ptHandler);

/*! \brief raise target event
*! \param ptEvent the target event
*! \param pArg event argument
*! \return access result
*/
extern fsm_rt_t invoke_delegate( DELEGATE *ptEvent, void *pParam);

网友:
顶 大湿!   大师出品必是精品。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您在ooc.h中对一下这几个函数做了声明,这几个函数是什么作用呢?

这些是模拟C#的delegate。还有一个配套的.c。跟这个帖子无关,你们可以删掉。

楼主:
- 2017-2-25 更新

    更新稳定版本。修正ooc.h在IAR下报类型不匹配的bug
    更新simple_fsm。增加一个fsm_implementation() 和 extern_fsm_implementation() 宏。更新楼主位的教程。

网友J:
请教LZ,ARMv8-M系统安全设计相关的研究,这是工作,还是兴趣?是针对特定单片机,还是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LZ,ARMv8-M系统安全设计相关的研究,这是工作,还是兴趣?是针对特定单片机,还是通用? ...

工作。内容有通用的部分也有专用的部分

网友K:
难得看到一次老师,不知道您最近忙什么呢

网友:
大师  膜拜   引路人

网友A:
老师,关于Cricital, Mailbox,Event  没有更改,还用之前的是么?

网友:
本来上这个论坛,基本就是逛逛水坛,看看诸位电工都怎么讨得好生活。
惊闻王Sir更新了,赶紧过来捧场!以后可以来逛技术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简单分析下为什么C在大量使用宏时,理解代码比较困难。

C的预处理器基本上是接近图灵完备的,我们可以用预 ...

问题就出在你不信任宏的作者。宏在一种情况下是有进步意义的:宏固化的逻辑是可靠的。你要信任他。不要去搞懂他的原理。你按照使用说明去用就好。宏之所以被这么诟病,是因为你能看到他的底层实现,想想但凡看不到底层实现的东西,大家就回归本真——考虑怎么用了。动态链接库,没有源代码,大家用的好好的,只看接口。C#系统控件,没有源代码,大家就只关心使用了。至于你说的这个对中间逻辑的信任问题,不管你信不信任,用宏和用其它黑盒子是一样的代码质量问题——事不关心,关心则乱。
在心理上过了黑盒子这一关,好处谁用谁知道——如果你问我,用宏有没有缺点!有!必须有!就是你不知道他封装了什么,不好调试。欢迎不要使用。也欢迎冒着风险体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关于Cricital, Mailbox,Event  没有更改,还用之前的是么?

暂时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K:
难得看到一次老师,不知道您最近忙什么呢

做安全相关的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不过宏是小写的看起来像是一个语句,但在实际调用宏的时候不需要加分号,这个有点不适应哈哈。

前 ...

最好还是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非常非常的标准化,期待能用上

目前就会 tSys.StateNumber = next

不是为了模仿c++,而是为了简化开发。形式主义只有在无伤大雅,不会造成额外负担得情况下才有意义

网友A:
老师 ,发现两处错误,

this_pchString改为this.pchStr,否则编译报错

引号不是英文字符,编译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 ,发现两处错误,

this_pchString改为this.pchStr,否则编译报错

非常感谢指出!!!
语法介绍里面的例子,我没有测试过……不好意思哈。范例代码的例子是编译测试过的

问题已修正

楼主:
大家可以分享一些用这个状态机模板写的代码来交流下。

网友(2017-03-15):
老师其实是欢迎大家来找茬

网友E:
implement_fsm(  delay_1s)
    def_states(DELAY_1S)

    body (
        state(  DELAY_1S,
            if (this.wCounter) {    //应该是 if(!this.wCounter)
                fsm_cpl();
            }
            this.wCounter--;
            fsm_on_going();
        )
    )

老师,忘加了一个!符号

网友:
先顶再看,估计得学习一下,才能看的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师,忘加了一个!符号

这是钓鱼的,真正认真看的人才能发现。你是第三个发现的。恭喜你。

网友:
必须要顶起来~~

网友:
感谢分享,希望有比较复杂的应用实例,才能更深入体会状态机的应用。

网友:
armv8-m有trustzone了。tee可以玩很多东西。本人也是安全从业人员。:)

网友:
虽然不是很懂,但是感觉老师写的挺好的,有机会用一下会更能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G:
简单分析下为什么C在大量使用宏时,理解代码比较困难。

C的预处理器基本上是接近图灵完备的,我们可以用预 ...

还有一点,宏用的不是标准的C语法,看起来怪怪的,总觉得有错,多个逗号,少个分号的

网友:
simple_fsm.h里面有个数据类型uint_fast8_t,是在哪里定义的,我看c没有这个关键字呀。

网友:
说真的!乍一看不容易董

网友:
已经领悟到了老师的精髓 有时间我上传一个 使用完整版的例程

网友:
非常好的编程思维模式,还不是太懂,值得深入研究。

网友L:
请教老师,下面这几个是在哪里有定义?
uint_fast8_t
int_fast8_t
uint_fast16_t
int_fast16_t

网友L:
#define END_DEF_CLASS(__NAME, ...)              \
    };                                          \
    union __NAME {                              \
        __VA_ARGS__                             \
        uint_fast8_t __NAME##__chMask[(sizeof(__##__NAME) + sizeof(uint_fast8_t) - 1) / sizeof(uint_fast8_t)];\
    };
这里联合里定义一个数组__NAME##__chMask,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7-05-16):
引用 网友L:
请教老师,下面这几个是在哪里有定义?
uint_fast8_t
int_fast8_t

关于uint_fastx_t的原理,使用方法和应用场合,我在另外一个帖子  [微知识]整整整型  里面有详细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L:
#define END_DEF_CLASS(__NAME, ...)              \
    };                                          \

这是掩码结构体,在我另外一个帖子 [微知识]模块的封装(一):C语言类的封装  有原理性的介绍。
最近这个头文件,我做了重大的更新,还请关注。

楼主:
2017-5-16更新
    a. 增加了对函数指针的支持
    b. 增加了simple_fsm 和 ooc.h 的宏兼容性,解决了多重宏嵌套时预先编译的错误,例如
        CLASS( fsm(demo_fsm) )    被预编译成   __fsm(demo_fsm) 导致无法识别fsm()宏
    c. 更新了ooc.h 和 simple_fsm.h 加入了必要的注释
    d. 更新了楼主位的使用说明,加入了对 initialiser 以及 状态函数,函数原型的说明(如何
       使用函数圆形来定义对应的指针)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7-5-16更新
    a. 增加了对函数指针的支持
    b. 增加了simple_fsm 和 ooc.h 的宏兼容性,解决了多重 ...

建议您将代码部署到github上,感觉会方便一些

网友:
谢谢大师!先mark再慢慢看,每次看都有收获!

网友:
有没有实际项目的应用实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掩码结构体,在我另外一个帖子  [微知识]模块的封装(一):C语言类的封装  有原理性的介绍。
最近这 ...

好的,多谢老师,看来要仔细研究下

网友:
我是来催书的^_^

网友M:
KEIL 编译不通过,真心不会用,能给个工程模板吗?

楼主(2017-06-30):
引用 网友M:
KEIL 编译不通过,真心不会用,能给个工程模板吗?

你可以给我你的工程,我帮你看下问题在哪里。

楼主(2017-09-05):
2017-04-09 更新
    - 更新simple_fsm.h模板,加入对 状态机前置引用的支持。使用说明请参照楼主位第10条。

网友:
谢谢傻孩子老师。真是大好人,

网友N:
引用 楼主:
2017-04-09 更新
    - 更新simple_fsm.h模板,加入对 状态机前置引用的支持。使用说明请参照楼主位第10 ...

加入ooc.h的时候,编译提示找不到gsf_err_t定义,请问是在那个文件定义的?

网友N:
还有一个问题是,把原来的oopc.h换成ooc.h后,key_queue_t编译通不过了!

网友:
感谢 ,,学习状态鸡。。

网友:
有用的知识标记下慢慢学

楼主(2017-10-06):
引用 网友N:
还有一个问题是,把原来的oopc.h换成ooc.h后,key_queue_t编译通不过了!

因为改了一些东西……需要增加一个 DECLARE_CLASS在原本的DEF_CLASS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N:
加入ooc.h的时候,编译提示找不到gsf_err_t定义,请问是在那个文件定义的?

gsf_err_t 的问题还存在么?如果找不到,可以自己定义,大体可以参考fsm_rt_t,err都是负数空间里面随便选一个。

楼主:
2017-10-14 更新
    - 在楼主位加入“设计思维”描述
    - 更新了使用说明中的一些与最新版本不符合的内容

楼主:
更新一个完整的模块范例:数据帧编解码模块 es_simple_frame (使用simple_fsm重写)

https://github.com/GorgonMeducer ... ame/es_simple_frame

网友O:
引用 网友C:
不错,虽说简洁,但功能已经很完善,也发一个我自己封装的简易版状态机

楼主,你能来个实例吗?这样有点费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你能来个实例吗?这样有点费劲呢

106楼……就是完整范例

楼主(2018-12-01):
[2018-11-30 Update]  更新simple_fsm
    - 将 state 默认设置为自反
    - 修改 update_state_to() 的行为。通过update_state_to() 切换状态将会立即执行目标状态而不释放CPU。
    - 更新了使用说明

楼主(2019-03-19):
最新更新

    a. 在最新的vsf中加入了对simple_fsm的支持(https://github.com/vsfteam/vsf/b ... e/main_fsm_simple.c
    b. 在vsf中,simple_fsm做了以下改进
        - 删除了对掩码结构体的依赖
        - 简化了部分用于语法糖的宏
        - 利用vsf_kernel进行优化——随着子状态机调用深度的加深,状态机任务栈的消耗保持不变。这实际上是结合了状态机“函数指针实现法”和“switch实现法”的优点做出的一个重大改进。
        - 可以和vsf的其它任务形式试用统一的方式进行通信。这包括vsf_eda,vsf_task, vsf_pt和vsf_thread。

楼主(2019-09-05):
更新语法讲解。

网友P:
大多数人需要的是一种更为通用且简单易懂的状态机,现在好多半导体公司开始使用RISC-5的内核架构,不知道题主的这个状态机是否能在各种平台上移植通用。当然我说的各种平台其实主要是指8位机--比如stm8\8051\等等

楼主(2019-10-18):
引用 网友P:
大多数人需要的是一种更为通用且简单易懂的状态机,现在好多半导体公司开始使用RISC-5的内核架构,不知道题 ...

对大部分除51以外的8位机来说是可以的,因为这个模板是用标准C 实现的(不需要移植)。51有可重入的问题,所以使用的时候有一些限制。

网友(2020-03-30):
谢谢共享,找时间试一下。

楼主(2020-05-13):
近期将更新建议状态图的绘制方法以及如何在状态图与状态机代码之间严格的进行代码翻译。
尽请期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期将更新建议状态图的绘制方法以及如何在状态图与状态机代码之间严格的进行代码翻译。
尽请期待 ...

太好了,谢谢王老师。

网友:
不错啊,期待更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