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指证一下RTC电池隔离电路是否正确

楼主(2017-02-12):
STM32F的RTC供电,电池很重要,希望降压很小,电池用久些。早期只是用1N4148隔离,但实际发现降压很大有0.3V左右。降低了电池的寿命,现在要重新设计电路,计划用PMOS隔离,但没有时间去搭硬件电路了,希望大家指证。

网友:
Q3不会导通,还是内部二极管起一点作用。

网友A:
改一下就好

网友:
没用过他内部的rtc,话说不接

网友:
仅接个电池不行么?

网友:
用肖特基就可以了

网友:
待机的时候和正常工作的时候测试一下电池的电流就知道是否正常了

网友B:
你的mos管接错了,SI2301的3号引脚是源极,应该接电池的VCC,所以你该将2-3对调

楼主:
肖特基反向漏电,长时间会把电池冲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mos管接错了,SI2301的3号引脚是源极,应该接电池的VCC,所以你该将2-3对调 ...

应该是你错了。百度上有SI2301的PDF.

网友C:
一直认为应该是内部自动切换,你只需要把BAT接到VBAT上即可。

网友:
还不如弄个法拉电容,,,,,,停电一礼拜都照样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你错了。百度上有SI2301的PDF.

难道不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不是这个!

2脚是源极,我电路没有画错啊。

网友(2017-04-04):
引用 网友C:
一直认为应该是内部自动切换,你只需要把BAT接到VBAT上即可。

资料上的图片,是不是BAT脚直接接电池,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一下就好

电路很完美,没毛病,MOS管用的很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mos管接错了,SI2301的3号引脚是源极,应该接电池的VCC,所以你该将2-3对调 ...

对调会导致电源供电时给电池供电

网友:
支持 7,14,16楼,根本不需接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不懂为什么还要接其他东西(不打算充电的话)

网友:
没必要那么复杂,接个电池就行了,rtc功耗还是很低的

网友:
你这个做法完全没有必要.

网友:
你会计算rtc用电池供电的时间长短吗?

网友(2017-06-03):
其实就是双二极管接法,mos替代了二极管,其实漏电级级接电池正极就可以,省两个电阻。

网友D:
上次测过,上电后VBAT没有电流啊,只有断电后才有电流的。不懂为什么要加这些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次测过,上电后VBAT没有电流啊,只有断电后才有电流的。不懂为什么要加这些东西。 ...

是的  没多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