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脚,SO-8带AD的单片片有哪些型号?

楼主(2017-02-12):
8脚,SO-8带AD的单片片有哪些型号?

网友:
也有很多吧.有些就是14PIN或16PIN芯片封装的

网友:
PIC12F615,microchip

楼主:
这个PIC12f615 合用!!!!

网友A:
有低成本的带AD,八脚(SOP8)单片机推荐吗?

网友:
PIC12F1501 1K Flash 64RAM,10Bit AD,还有DA、比较器,内置双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低成本的带AD,八脚(SOP8)单片机推荐吗?

otp的算吗?

网友:
EN8F675 0.9

网友:
HOLTEK  46R002_so-8  好像几毛钱

网友B:
mk7a27 有SO8, 采购难度未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mk7a27 有SO8, 采购难度未知

找我们

网友:
有8脚arm的,http://www.amobbs.com/thread-5663294-1-1.html

网友:
PIC 12F683, 12F675, 推荐 12F1501

网友C:
看量了,量小就不要考虑了。价格应该在三毛到五毛这个区间,具体价格我接触不到(主要还是看量)。资源1krom,64字节ram(印象还有一个多一点点的),一两个定时器,低功耗带唤醒,宽电压带内部ad基准,还有一款固定5v基准的。有c编译器!8脚的应该是有4个ad口。不知道你都用在什么项目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量了,量小就不要考虑了。价格应该在三毛到五毛这个区间,具体价格我接触不到(主要还是看量)。资源1kro ...

可以支持C开发? 什么芯片?

网友:
PIC的12F675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支持C开发? 什么芯片?

找到了7毛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有低成本的带AD,八脚(SOP8)单片机推荐吗?

MS83F0802,不知道合不合适你~自己做了一个无极调光的方案,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MS83F0802,不知道合不合适你~自己做了一个无极调光的方案,还可以~

分别什么价位,知道吗?对批量数量是否有要求?

网友(2017-03-23):
OTP用CSU8RP3115B,FLASH用SC91F711,都是SOP-8,带AD,带内部参考电压,带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