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画了一个4层板 坛友们评估一下大概要多久

楼主(2017-02-12):
最近苦逼的上4层板  大家看看下面这样的密度大家正常水平大概需要多少个小时啊~~ 如果外包 大概多少钱? 怎么算的?
ps: 这个板子是双面贴的

网友:
1k5, 3周交货

网友:
2K 10交货

网友A:
有没有使用多通道设计,工作量会减小不少。

网友B:
不都是按pin来计算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使用多通道设计,工作量会减小不少。

这个还不会  都是手动去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都是按pin来计算时间的?

知道是大概是按pin算 但 2层板 和4层板价格不一样吧~~

网友C:
如果是定了板尺寸和插件位置的最不好玩,自己来定的最爽了,想怎么画怎么画

网友D:
5K 10个工作日
话说楼主这板的机械结构设计不合理,只有两个固定螺孔加一排2.54的插针,第一图的左上角没有支撑,用力的插端子时板子会变形。

网友:
5K是起码的,所以我自己做个东西就用多层板,有时候会有12层,层数足够多了就好画了。那也比找别人画省钱。拿出去得瑟的时候还可以达到装逼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5K 10个工作日
话说楼主这板的机械结构设计不合理,只有两个固定螺孔加一排2.54的插针,第一图的左上角没有 ...

说的是  有2个位置孔还没放 但位置已经留出 板子尺寸可能还会调整的 还有要考虑贴片生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定了板尺寸和插件位置的最不好玩,自己来定的最爽了,想怎么画怎么画 ...

在公司画板都是只能小  不能大 什么都说 可以做小点嘛

网友:
刚想说,一天搞定,结果仔细看,双面贴?怎么高的密度,过孔不好整,多层也没有用,除非盲孔。

网友E:
不需要4层设计,2层够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需要4层设计,2层够了

大师!两层我估计搞不定

网友:
板子都加了3D,挺漂亮的
4层板比双面板要好画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大师!两层我估计搞不定

如果没猜错,大部分都是重复模块,外围器件封装还可以小点,板子中间留够公共连接的空间差不多了。

网友:
对于左边的部分,即使没有使用多通道设计,摆放元件上,放好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等间距排列一下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没猜错,大部分都是重复模块,外围器件封装还可以小点,板子中间留够公共连接的空间差不多了。 ...

注意这个是双面贴的阿  器件再细就上0402那种啦 大部分都是0603的

网友G:
看水平的,报价1K不算低,5k也不算高。
给我画5K的价格只能说马马虎虎,画板不单单是画板需要不断调整电路的,还要考虑结构干涉、焊盘附着、是不是容易短路、爬电间距、开窗散热、过孔要不要盖油.....此处省略300项注意事项。
画完了还需要2-3天,不断地优化和一丝不苟的检查。
如果交给职业布线的小妹,原理一窍不通,2-3天给你画完,那1K都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意这个是双面贴的阿  器件再细就上0402那种啦 大部分都是0603的

布局再调整下还是可能的,最不济元器件小一个单位,走线空脚会空出来好大。

网友E:
如果可以最后建议还是双面设计吧,就算增大面积成本也比小面积四层低。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没猜错,大部分都是重复模块,外围器件封装还可以小点,板子中间留够公共连接的空间差不多了。 ...

是双面贴的,感觉双层能走通也是很勉强,楼主把二维的图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可以最后建议还是双面设计吧,就算增大面积成本也比小面积四层低。

之前已经出过一板双层的单面贴的  就比现在的大3分一   老板看了打样回来的就给否了~~~ 说比较大 要成双面贴的4层板小板 那样比较好看
现在我画的出来 但总感觉他嫌我画的慢咯~~ so问问大家看外包价格如何 合适的话 还不如外包算了 我就不搞这浑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双面贴的,感觉双层能走通也是很勉强,楼主把二维的图发上来看看

刚刚下班回到家 明天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下班回到家 明天吧~

这个点才下班回家?吊

网友:
真便宜,我找人做了stm32f103v的板子,总共没几个器件,要了3000

网友:
感觉不太难 只是板子有点小,是个功夫活

网友:
2K 7个工作日

网友H:
1K5包能用?PCB布线问题免费重做? 特别是模拟电路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水平的,报价1K不算低,5k也不算高。
给我画5K的价格只能说马马虎虎,画板不单单是画板需要不断调整电路 ...

貌似真的要有300项注意事项

网友:
引用 网友H:
1K5包能用?PCB布线问题免费重做? 特别是模拟电路的板

  包能用, 需要小改免费   买1送1

网友:
说一周能干完的,而且还好用的,在下膜拜不已。
楼上的都是大牛呢,
哎呦怎么我们这破地儿干个东西就这么难呢?
前期验证,需求整理,电路分析,原理绘制,pcb设计,投板,硬件调试,软件联调,机械配合。。。
有问题??我擦,以上流程再来一遍吧。。。
照楼上老几位的工期+报价,咱国家的第三艘航母没准儿下礼拜就能开美国去了。。哈哈,国家养那么一帮子人干嘛,直接让咱坛友干几个私活不就结了吗?

网友:
看了看,不说话,有需要的请加我QQ 351078420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已经出过一板双层的单面贴的  就比现在的大3分一   老板看了打样回来的就给否了~~~ 说比较大 ...

跟老板说至少外包要5K,给他衡量他比较后就知道给你多长时间画出来是合理的了。

网友:
5000 七个工作日  双面板 ALLEGRO 出图

算了 还是改10个工作日吧,目测有些封装还要画

网友:
都 是 大神干的活,我就不说话了

网友I:
这种板子,用PADS 或者ALLEGRO 。。AD不会用。。32个小时交货。算下来也就是 4个工作日。绝对搞定。 一天600元费用 2400 元左右。     一个平板也就 7工作日左右。  看到上面有人报 3周,有人报10工作日。我真是醉了。。

网友:
PCB大拿这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板子,用PADS 或者ALLEGRO 。。AD不会用。。32个小时交货。算下来也就是 4个工作日。绝对搞定。 一天60 ...

没准人家报的是出实板的价格啊,,,从画图到出实物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不需要4层设计,2层够了

两层搞定的可靠性没有4层好的。地平现不完整稳定性大打折扣。这种双面贴片用4层比较好。
双面走线基本只有一面有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板子,用PADS 或者ALLEGRO 。。AD不会用。。32个小时交货。算下来也就是 4个工作日。绝对搞定。 一天60 ...

专业画板公司一天800PIN ,你说的4个工作日也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两层搞定的可靠性没有4层好的。地平现不完整稳定性大打折扣。这种双面贴片用4层比较好。
双面走线基本只 ...

花功夫布局走线,稳定性是没问题的,做产品,成本和性能都要考虑。

网友:
怎么感觉  现在电工都这么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