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D打印后再用雕刻机加工成型做仪表壳体可行么?

楼主(2017-02-12):
请教,3D打印后再用雕刻机加工成型做仪表壳体可行么?
3D打印以后有点粗糙,用雕刻机弄好看一些。
想用3D打印机做仪表的外壳和面板的主体,然后雕刻机再把面板精加工一下。
最后用UV喷墨打印机给面板喷上字和图案,这个方案可行不?

网友A:
都有雕刻机了,为什么不直接搞呢?
关键字:丙酮抛光

网友:
可行,楼主是想着省材料吧,貌似不划算

网友:
打印出来,再雕刻(起码6个面吧),这时间和人工成本就够呛

楼主:
如果用板材直接雕刻机,然后面板用UV喷墨打印机 打印图案和文字  这样可以不,是不是会省事一些。

楼主:
基本主要是做正面板还有壳体内部的一些支撑结构。现在也在想方案,是直接用板材(塑料或者铝)直接雕刻还是3D打印后再精修一下。
现在看来直接雕刻机好像会效率高一些。
还有 有人用过UV喷墨打印机么?
这个给面板喷绘图案和文字可行不?

网友:
上雕刻机要压紧或者粘住来加工的,还有刀具加工的作用力就怕会挤坏3D打印的配件。
既然都要上雕刻机了,干脆连字符也雕出来,再手工填充油漆来上色。

网友:
>如果你舍得买我们的03机(阿莫桌面型加工中心),
we are still waiting. Hopefully, we will get some good news soon.

网友:
基本不可行,3D打印的内部是支撑结构

网友:
结构合理,当然可行,老外的金属3D打印就这样的,你的外形足够结实,可以上CNC,虽然还不如直接原料上CNC了。

网友:
你用那种方式打印的。
如果是ABS或者PLA材料,精度比较差,某宝有专门做抛光的。
如果是光敏树脂材料,想要外观漂亮一些,想办法喷漆,上光油,贴个标签。
3D打印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力学性能比注塑的差,上机床加工很容易坏。
批量的话直接上模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有雕刻机了,为什么不直接搞呢?
关键字:丙酮抛光

不错,又学了一招。

网友(2018-05-16):
丙酮抛光

网友:
PLA材料对丙酮好像不感冒吧
ABS应该可以
我把表层从2改为4,就很实用了,一个需要6小时的东西,变成需要7小时还多,但是拧螺丝就不会把那个塑料桩拧掉了。

网友:
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
用光固化就不粗糙了

网友(2018-06-21):
DMG有不过是金属的,端午节在水管上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