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里面的room,谁来系统讲解一下

楼主(2017-02-13):
一直以来,都是直接删掉。哪位大神系统讲解一下,从用途,用法以及优缺点等方面。谢谢

网友:
期待那个大侠说说,难道是一个原理图可以分别做几个pcb

网友:
多通道设计。请参考: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4144-1-1.html

网友:
相当于多了几个子区,单独布局布线。

网友:
就是定义一个绝对坐标区域,然后可以针对这个区域定义规则。

多通道的布局/布线copy是基于区域原点的附加操作。

网友:
需要不同的区域用不同的规则是,可以用room

网友:
多通道设计,还有就是可以在room里摆好元件然后直接拖动room到目标板上

网友(2017-06-04):
知道有这个功能
但是从来没有使用过

网友:
一张原理图生成一个ROOM,多张原理图就生成多个ROOM

网友:
不同room互不干扰,只要你的原理图搞好

网友(2017-11-21):
原来是这样用的,一直没有用过,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