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如何削掉焊盘的一部分

楼主(2017-02-13):
最近在布一块高速板,高速线上需要保持线宽一致,但是上面有元件的焊盘,所以需要把焊盘削成和线宽一样的大小才行
有知道AD怎么操作可以削掉一部分焊盘吗?

网友A:
直接修改焊盘尺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修改焊盘尺寸啊

这个方法可以削那种规则的焊盘哦,那个需要削出一个不规则形状的焊盘应该怎么弄呢

网友A:
直接将焊盘尺寸改成很小,然后覆铜当焊盘用吧.还灵活一点.
焊盘处记得露铜.

网友:
这个貌似不太好弄,自己重新做个焊盘吧

网友:
极小焊盘+线,自己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将焊盘尺寸改成很小,然后覆铜当焊盘用吧.还灵活一点.
焊盘处记得露铜. ...

恩 现在这样做的 还是方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现在这样做的 还是方便呢

覆铜当焊盘用,记得做露铜处理.
哪一层放筒皮忘记了.

网友:
应该是solder层吧

网友:
记得站内有教程,做特殊形状的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