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电源方案:220AC-12vDC的

楼主(2017-02-13):
如题。要求尽量简单,不占板子,然后12vDC这边要求能够通过更换电阻调节成10V或者稍稍更低,不要求超过12v。有没有对应的IC?
编辑:忘说电流了,80ma足矣,主要用来mcu供电。

网友:
非隔离降压恒压芯片可以实现,成本还很低

网友A:
不说电流的都是耍流氓

网友:
买模块就行了,不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说电流的都是耍流氓

主要用来给mcu供电,输出电流在80ma max。基本上最小的都在3,5A的样子,你按最小的最便宜的推荐准没错。

网友:
PI的芯片用起来 很简单
POWERINT

网友:
15V/2W的pcb直插变压器非常小巧也很便宜,并且可靠性更高,电磁兼容性更好,然后接一个整流桥再过7812

网友:
推荐LNK364,不需要辅助绕组,单路输出,2个绕组就够了,电路特别简单。

楼主:
目前已经有两位热情的兄弟出手相助,谢谢二位,请各位继续!我要光听沿路。

网友B:
如果是隔离的话,建议找个实际的电源来抄一下就可以了。没有搞过的变压器这块较难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隔离的话,建议找个实际的电源来抄一下就可以了。没有搞过的变压器这块较难搞定 ...

隔离反激。我k,220v做非隔离的哪敢投放市场啊,而且出来纹波也很大吧?
请问我该抄谁的呢?貌似选择余地太多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隔离反激。我k,220v做非隔离的哪敢投放市场啊,而且出来纹波也很大吧?
请问我该抄谁的呢?貌似选择余地 ...

最简单的就是在淘宝上找那种可以识别芯片型号的电源裸板,自己觉得适合自己抄就搞回来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