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能焊接、类似按键锅仔片的东东标准名字叫什么呢?

楼主(2017-02-13):
通常锅仔片都是不锈钢,无法焊接的。
这图中的“类锅仔片”直径5mm,整体最大高度0.2-0.3mm。
用途嘛,就是产品防护用,壳子装上时,“类锅仔片”被按下,一拆就弹起,程序自毁。

想找这种,但是找了很久都是不锈钢的锅仔片。

网友A:
只要设计好焊盘,用胶纸粘在合适的位置就可以了,不用焊接。

网友:
透明胶沾锅仔片,一直这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设计好焊盘,用胶纸粘在合适的位置就可以了,不用焊接。

焊盘做镀金处理,这样配合不锈钢的锅仔片,应该不怕氧化了吧

网友:
>,壳子装上时,“类锅仔片”被按下,一拆就弹起,程序自毁

Do you have a picture?

网友:
论坛的邮购部就有卖不锈钢助焊剂。

网友:
“类锅仔片”被按下,一拆就弹起,程序自毁。

那不能直接用锅仔吗?

网友:
玩意震动一下,就傻了。

网友:
贴片的微动开关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