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串锂电池16.8V,哪有匹配的充放电控制器呀?

楼主(2017-02-13):
板子上使用的LM2575-12的电源芯片,供电使用的4串锂电池,满电压16.8V,测试过电池放电在12V以上时,系统能够正常工作。

因此需要一个充放电控制器,接太阳能面板对锂电池进行充电。但是市面上几乎所有的充放电控制器都是12V/24V的,对于12V档,它最多只能输出14V左右对电池进行充电,但在我这就出现充不满的情况,设置到24V电压充电档位,又太高了,担心影响电池寿命。

找不到16.8V的充放电控制器,我希望它能够输出17V,截止放电保护电压设置到12V,论坛朋友谁有推荐的货?

网友:
电压采样电路改一下就行,加电阻,换算成蓄电池的电压。

网友:
航模充电器大把的

网友:
说的12 和24都是针对铅酸电池的。锂电不能直接用的。该取样电阻也不行的。充电方式不一样。除非你的锂电有确实,肯定,能不失效的保护电路。

网友:
这个行业的电路很豪放。因为铅酸电池皮实。娇气的锂电池要装到专为锂电设计的充电电路里才行。而且锂电也要注意,铁锂的,锂离子的…… 不一样的。

网友:
太阳能上有锂电池的控制器的。。淘宝上找下。

网友:
这个应该是自己做才可靠。

网友:
锂电池要做保护板,然后网上有卖锂电池充电控制器的

网友:
锂电池充电器 大把的,怎么和铅酸的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