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知道SIM808是不是停产了?

楼主(2017-02-13):
在simcom官网上找不到sim808了,取而代之的是sim868。sim808是不是停产了?

网友A:
官方没有发布停产的信息,我咨询过,答复是还没停产。

网友:
这里有一款新出的SIM868开发板。
开发板用户手册:http://yun.baidu.com/s/1hsLsYkG
购买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2#detail

网友B:
据说808的GPS精度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没有发布停产的信息,我咨询过,答复是还没停产。

谢谢回复!  868封装跟808不兼容啊,倒是小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808的GPS精度差?

实测还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808的GPS精度差?

不会啊,精度都正常

网友C:
用过SIM800C,这款芯片用量还是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过SIM800C,这款芯片用量还是挺多的。

是的,SIM800C是续SIM900A后的一款出货量最大的模块,SIM868是在SIM800C的基础上加了GPS,现在很热的共享单车,用SIM868是很合适的,支持GPS定位和蓝牙链接,膜拜单车可能就是用的SIM868方案。

网友D:
SIM868我已经用上了,室内距窗口3米,能搜6、7颗星,而且支持北斗、GPS、俄罗斯的那玩意儿三模融合定位,而且价格便宜

网友:
应该不会那么快停产,毕竟868出来还不是太长时间,过渡总是要时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SIM868我已经用上了,室内距窗口3米,能搜6、7颗星,而且支持北斗、GPS、俄罗斯的那玩意儿三模融合定位,而 ...

是的,SIM868的性能不错,价格又便宜,不错,是好货

网友E:
摩拜单车用的是SIM800H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是的,SIM868的性能不错,价格又便宜,不错,是好货

到你店里看了下 SIM868 ,请教一下,SIM868 上电自动开机,是模块自带的功能吗,还是自己外部的上电自动开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到你店里看了下 SIM868 ,请教一下,SIM868 上电自动开机,是模块自带的功能吗,还是自己外部的上电自动 ...

外加电路的,当然加了自启动电路,就必须加个电源控制功能,避免模块真的出现异常傻了,恢复不了,就需要切断电源,让模块彻底关机。我们板子上就有这个设计。

网友:
还有868啊  我为了便宜,用的安信可的A7 缺还不带HTTP封装,害的我自己去开TCP封装HTTP,而且安信可还会返回乱码,A6会乱,A7就好了,可能是单个那个模块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摩拜单车用的是SIM800H

摩拜用的SIM800L

网友:
哈哈,不同代的不一样吧

网友(2021-05-25):
引用 网友D:
SIM868我已经用上了,室内距窗口3米,能搜6、7颗星,而且支持北斗、GPS、俄罗斯的那玩意儿三模融合定位,而 ...

能不能加一下你微信 想问下你是如何实现三模定位定位的 北斗加gps的

网友(2021-08-16):
引用 网友A:
是的,SIM868的性能不错,价格又便宜,不错,是好货

目前价格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