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样检测某点接地??

楼主(2017-02-13):
很多引脚,共有一个地线。单片机先检测某点是否接地。如果接地,直接输出0;如果不接地,输出高电平。
怎么实现检测接地,感觉好像简单,实现起来有点复杂。
有没有简单好用的办法。

网友:
这不就是按键扫描吗

网友A:
设置成输入、上拉,读端口,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成输入、上拉,读端口,判断

端口要么直接接地,要么接负载。端口数量较多。
无源负载,电流较大,需要先判断是否接地。如果是地,加电压,电路烧坏。
如果接地,不加电压。如果是负载,直接加载电压上去。
设置输入,就没有信号了,怎么检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端口要么直接接地,要么接负载。端口数量较多。
无源负载,电流较大,需要先判断是否接地。如果是地,加 ...

先检测 后输出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端口要么直接接地,要么接负载。端口数量较多。
无源负载,电流较大,需要先判断是否接地。如果是地,加 ...

端口是供电用的?电源或端口上加过流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端口要么直接接地,要么接负载。端口数量较多。
无源负载,电流较大,需要先判断是否接地。如果是地,加 ...

其实你的要求说的还是不清楚,无源负载是什么?发光管?光耦?蜂鸣器?最好能把电路图给出来,方便大家出出主意。

楼主:
attach://361385.pngattach://361385.png
一个引脚为地,但地的位置随机,其它为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