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网络直连arm

楼主(2017-02-14):
请问cyclone fpga有没有什么方案用较少的器件在板内直连arm?
无变压器直连肯定是可行的,但还是需要两颗phy,太累赘了点

网友:
并行总线

楼主:
mac to mac直连是可行的:
http://www.jsykora.info/2016/01/ ... hernet-rmii-part-1/

现在问题变成了:cyclone有简单易行的rmii mac方案么?

网友:
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特殊并行通信,自己写个状态机搞定!

网友:
为啥要这么间接?不是可以挂在arm总线上吗?

网友:
可以用arm的local bus 总线比如ebi 或者eim

网友:
速度高的时候用总线,速度低的用spi,sdio,uart,
这些都用过

网友:
楼上说的对,,,挂总线,,配置下BSP把FPGA当做一片存储空间直接访问就行了。ARM ,FPGA程序都方便。两边都折腾MAC干啥,,还得封包解包的。

网友:
挂总线,当年51我都挂总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