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安卓源代码,如何剪裁

楼主(2017-02-14):
想把那些用不到的东西去掉,例如 浏览器,和各种用不到的app,  有高手弄过吗

网友A:
单纯去掉APP的话,修改MK文件就行,深度裁剪的话则需要从uboot就开始裁剪,我们目前做到的是从开机到进入Android桌面,耗时7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纯去掉APP的话,修改MK文件就行,深度裁剪的话则需要从uboot就开始裁剪,我们目前做到的是从开机到进入An ...

7 秒,厉害哈, 我在剪裁4.4,  我对开机时间没要求,  我想修改到GUI,一眼认不出是安卓

网友B:
引用 楼主:
7 秒,厉害哈, 我在剪裁4.4,  我对开机时间没要求,  我想修改到GUI,一眼认不出是安卓 ...

改成windows phone风格的

网友:
把源码目录中相应的apk去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windows phone风格的

不搞风格,驱动直接跑自己的app, 不能退出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搞风格,驱动直接跑自己的app, 不能退出就可以

应该是把自己的APP编译成Launcher,即使APP被异常结束也能保证马上重启恢复界面

网友C:
当初也有过这种想法!但是搞不定就放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当初也有过这种想法!但是搞不定就放弃了!

去掉各种不想要的app,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掉各种不想要的app,还是很简单的.

有没有可以参考的教程推荐下!!谢谢了!

网友:
也在搞android编译,还没入门

网友:
也想学这个 就是 系统启动就进入那里 但是其实应该没用 因为 还有下拉菜单什么的 还要设置网络啊 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