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32 MDK 环境关于 volatile 变量出错 什么原因

楼主(2017-02-14):
项目中从NAND flash 读出的的临时数组 数据经常变化怎么办
比如定义
NAND_ADDRESS HandAddr;//片外手动操作地址
uint8_t HandBuffer [200]; //手动操作临时数组
还有类似的别的存储,
在查询别的NANFLASH地址数据时候, 经常把
HandBuffer [200];  里边的内容改变, 至今不知什么原因,
想了办法
把数据定义成
volatile  uint8_t HandBuffer [200]; //手动操作临时数组 ,
在另外一个文件是使用HandBuffer [200];
extern volatile  uint8_t HandBuffer [200]; //手动操作临时数组 ,

可是编辑出现警告什么原因
..\..\User\Ethernet\Internet\tcp_demo.c(1192): warning:  #167-D: argument of type "volatile uint8_t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uint8_t *"
..\..\User\Ethernet\Internet\tcp_demo.c(1205): warning:  #167-D: argument of type "volatile uint8_t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void *restrict"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指针越界了

两个警告是指数据类型不符

网友:
下数据写断点,就知道是谁写穿了。

网友A:
定义的时候加volatile就可以了, extern volatile 那里volatile不要加。 另外voliate并没有防止内容被改变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的时候加volatile就可以了, extern volatile 那里volatile不要加。 另外voliate并没有防止内容被改变 ...

试了一下,在源文件中直接定义  uint8_t HandBuffer [200];
在执行 FSMC_NAND_ReadSmallPage (  HandBuffer, HandAddr, 1); 报同样的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在源文件中直接定义  uint8_t HandBuffer [200];
在执行 FSMC_NAND_ReadSmallPage (  HandBuff ...

我前面不是说过了吗,volatile对你变量被改写的问题不起任何作用。莫名被改写一般是有内存写越界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面不是说过了吗,volatile对你变量被改写的问题不起任何作用。莫名被改写一般是有内存写越界的情况。 ...

谢谢你的指点。
定义了数组是200个
下角标最大是[117]个,应该不是越界,
因为在查询别的 NANDFLASH 数据  有的能改写HandBuffer [200]; 数组里的变量, 有的不能改写
愁人, 现在用最笨的方法, 用之前要进行从NANDFLASH 读一遍。

网友B:
程序里是不是有uint8_t类型的变量赋值给了HandBuffer[x]?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里是不是有uint8_t类型的变量赋值给了HandBuffer[x]?

没有别的变量给HandBuffer[x] 赋值啊

楼主:
现在是从NANDFLASH 读出的数组  变量
里边的内容会改变,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各位大神请教下

楼主:
想了个办法是对NANDFLLASH  在主体循环中不断的读取,这是个笨的办法,
各位大师,NANDFLASH 进行读取,理论上应该是无数,但是这种情况能对NANDFLASH 有一定损害吗?
擦除和写对NANDFLASH有一定的伤害是一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了个办法是对NANDFLLASH  在主体循环中不断的读取,这是个笨的办法,
各位大师,NANDFLASH 进行读取,理 ...

你应该根据前面坛友的建议,去抓下问题。

问题的本质,就是内存被篡改了,看看是否越界,指针指向错误等,你要去 debug,逐步排除可疑因素,这要靠你自己努力了。
找到问题后,可以来分享下,现阶段,靠这些信息,信息量不够,别人真心帮不了你什么。

网友D:
..\..\User\Ethernet\Internet\tcp_demo.c(1205): warning:  #167-D: argument of type "volatile uint8_t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void *restrict"

是不是类型不一样,8位/32位操作了

网友C:
能在线 debug 的话,就按照 3 楼给出的 debug 方法,设置 data breakpoint, access type 为 wirte。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根据前面坛友的建议,去抓下问题。

问题的本质,就是内存被篡改了,看看是否越界,指针指向错误等 ...

按照前边的坛友查过, 我定义的是数组内存空间指点够了 不涉及内容的改写, 另外没有涉及指针,
正在排查别的原因, 实在不行只能用一次读取一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er\Ethernet\Internet\tcp_demo.c(1205): warning:  #167-D: argument of type "volatile uint8_t  ...

类型是一样的, 现在的问题是从NANDFLASH里读出的到数组里边的内容 莫名其妙的变了,但是nandflash里边的内容 是没有变的

网友:
可能是堆栈溢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在线 debug 的话,就按照 3 楼给出的 debug 方法,设置 data breakpoint, access type 为 wirte。 ...

是这个窗口吗,  data breakpoint 还有点不懂   不知哪里出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窗口吗,  data breakpoint 还有点不懂   不知哪里出错

是的,
你点击右下角的 help,看看手册。

楼主:
各位这样设置断点条件对吗。 command 一般后边填什么啊, 网上查了很多资料一般都不填也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这样设置断点条件对吗。 command 一般后边填什么啊, 网上查了很多资料一般都不填也行吧 ...

你应该去定义为内存变量,使用 access 选项。

Help 里面没讲吗?不应该啊。
我多年未用 MDK,已经忘了很多,也许我说的是错,总之看 help 吧。

如果 help 看不明白,我找一下资料给你推送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这样设置断点条件对吗。 command 一般后边填什么啊, 网上查了很多资料一般都不填也行吧 ...

command 填的是,断点触发后,要执行的动作,保持为空即可。

网友:
去这边:
ARM开发工具RealView_MDK使用入门—李宁 PDF版
下载这本书,里面 12.2.1 断点对话框,有比较详细点的描述。

楼主:
设置 data breakpoint,
没有设置成功, 只能找到相关的函数,
各位在主循环中不断的进行读操作 ,理论上是对NANDFLASH 没有伤害的, 只有擦除和写有伤害
还是对不断读取有点担心, 各位用过的大师,这样可以吗

楼主:
好好看了下NANDFLASH的命令,
FSMC_NAND_ReadSmallPage (RxBuffer, WriteReadAddr, 1);
FSMC_NAND_ReadSpareArea (RxBuffer1, WriteReadAddr, 1);
好像是越界了,

FSMC_NAND_ReadSmallPage (RxBuffer, WriteReadAddr, 1);

解释好像数读整个页地址, 512

FSMC_NAND_ReadSpareArea (RxBuffer1, WriteReadAddr, 1);
好像解释读固定区域的
现在只能在试一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