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简单降压电路方案

楼主(2017-02-14):
低成本简单降压电路方案求介绍。
现在输入电压是 DC30~DC45, 想降压至 DC15~DC20之间,不需要稳压,
只需要整体降15V左右,输出电流在3A左右,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案,低成本简单的,越简单越好。

楼主:
有哪位大侠提供了方案,我打赏10莫元

网友A: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选dcdc吧,ti网站输入你的指标。符合的有几款。合适的LM2576。详细的连电路图,pcb走线,bom清单。效率图都提供了。

网友:
输出20V*3A=60W,效率在3A有约94%,因此热量为60W*6%=3.6W,LM2576需要增加散热片。

网友:
Buck方案应该是最简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选dcdc吧,ti网站输入你的指标。符合的有几款。合适的LM2576。详细的连电路图,pcb走线 ...

这是什么软件,这么高端。能否共享下,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软件,这么高端。能否共享下,非常感谢

TI官网打开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选dcdc吧,ti网站输入你的指标。符合的有几款。合适的LM2576。详细的连电路图,pcb走线 ...

LM2576HV,现在正在用,因为拿的不是原装货,原装货要5+,用不起。拿的是台品。
也许是环境的问题,现在当外界市电有波动时,例如输入当达到DC45V时,就很容易烧芯片。

网友C:
直接串个15V的稳压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选dcdc吧,ti网站输入你的指标。符合的有几款。合适的LM2576。详细的连电路图,pcb走线 ...

现在就想单纯地把输入电压降压些,然后再用LM2576稳定至12V

网友:
引用 楼主:
LM2576HV,现在正在用,因为拿的不是原装货,原装货要5+,用不起。拿的是台品。
也许是环境的问题,现在 ...

直接找代理拿货吧。HV是高压的,可以60V输入,你拿的其他的可能是2576代替HV的,2576只能40V,你电压高一些可能就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想单纯地把输入电压降压些,然后再用LM2576稳定至12V

你这个电流根本不用考虑简单的线性减压了,就算降低个10V,你3A电流,也是30W。你散热搞的定吗。估计散热片价格比2576还贵了。而且还不稳定。加风扇风冷都不一定好搞。30W的烙铁热量你大概了解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想单纯地把输入电压降压些,然后再用LM2576稳定至12V

2576是DC-DC,电压高一点反而比较好,电流小。
串联稳压才需要压降小。

网友D:
引用 楼主:
LM2576HV,现在正在用,因为拿的不是原装货,原装货要5+,用不起。拿的是台品。
也许是环境的问题,现在 ...

如果输入电压比较高,电流还这么大的话。建议参考用UC3842和外置MOS管做的BUCK电路。耐压和电流都余量很大。

网友:
楼主需要的是一个分立元件搭建的简单B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流根本不用考虑简单的线性减压了,就算降低个10V,你3A电流,也是30W。你散热搞的定吗。估计散热 ...

现在有加散热片,实际使用时大概500mA左右,因为客户还需要外接设备,所以预留了很大的空间供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输入电压比较高,电流还这么大的话。建议参考用UC3842和外置MOS管做的BUCK电路。耐压和电流都余量很 ...

UC3842没用过,我看看规格书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UC3842没用过,我看看规格书先

http://www.jdwxs.com/js/201505/000752512.html  可以参考一下。
这种电路电流可以做得很大。
如果你的输出电流小于1A,还是找芯片直接做比较好。   用2576HV或2596HV  输入最好加上TVS管钳位低于51V,这样就能基本保证不过压。
如果输出大于3A推荐用分立芯片和MOS管。设计余量会留很大。缺点是体积变大。
还有就是BUCK电路里面的电感选择余量要足够,一旦电感饱和就有惨剧发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串个15V的稳压管就好了

开玩笑吗?

网友:
我出个馊主意,用硅堆

网友:
我记得莫老板在淘宝买过啊,成品模块只要3块钱

网友:
难在最低成本上。

网友:
三极管搭一个DC-DC 降压电路,成本应该不会超过1元。

网友:
1¥?一个电感就要好几毛了吧,3A呢

网友:
MPS家的随便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