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直流智能过流检测芯片

楼主(2017-02-14):
直流超过某一限值,进行限流同时发出报警信号。

网友:
电流检测芯片加比较器吧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如果是USB的话,有很多现成的芯片的。通过电阻设置过流检测值,或者直接是固定的。

网友:
有,比如汽车用的智能高边和低边开关

网友:
NCP380/NCP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