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读取w25x16出现问题,各位高手请多多指教

楼主(2017-02-14):
自己画的PCB,采用的是W25X16型号的Flash,stm32芯片用的是stm32f103vet6,。刚开始还好用,可以读取flash。现在不好用了,读取ID时,总是读出0xffffff,接着就不往下读了,请各位大神赐教。
之前百度了一下,为什么读取0xffffff,是因为没有加上拉电阻,我就加上了,加上好了,过了一段时间,又不可以了。

网友A:
上逻辑分析仪直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逻辑分析仪直接看

上了啊,直接不出数。返回值全是高电平,就是MISO返回全是高电平

网友B:
如果之前都是好的,软件确认没改过,那就是IC坏了呗。

如果软件有调整过,那就看看是不是时序问题了。既然上了逻辑分析仪,就看看CE、CLK、MOSI的时序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之前都是好的,软件确认没改过,那就是IC坏了呗。

如果软件有调整过,那就看看是不是时序问题了。既然 ...

您好,我换了好几片了。我之前的目标就是读取ID号,包括sst的。但是无论怎么换,总是时而能正确的读出来,时而读出来就是错误的ID,就是0xffffff。

网友:
你初始时序可能有问题。CS高,CLK低,然后CS低,开始读写,然后CS高。否则如果上来CS高,CLK高,然后CS低,则CLK第一次拉低是没有作用的,要顺延一个BIT。

网友:
你得确定之前好的时候是能一直反复读对ID,要不然之前就有问题也说不定。
硬件连接正常的情况下,SPI调试出问题无非就是CS高低,时钟mode0,3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