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转化最后一位跳

楼主(2017-02-14):
谁有ADC滤波方法。我的最后移位老跳

网友:
你确定你的表达没有问题?  ADC转化最后一位跳,这精度还不高?

网友:
如果是转换后的AD值的话,精度应该不错了

网友:
看你到底要干什么,如果是展示给客户看的,可以保持采集的值1S再刷新
或者求个平均, 或者放个检测窗口,在窗口内的跳变忽略不计

网友A:
看你的ADC位数了:
8位,可以改善
10位,良好
12位,牛
14位,很牛
16位,非常牛
24位,超级的牛

网友B:
老办法,计算5s的平均值,如果平均值比显示值大,就更新显示值

网友:
最后一位跳属于正常硬件问题吧,看着碍眼就做软件消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ADC位数了:
8位,可以改善
10位,良好

超级的牛

网友:
最后一位跳动也可能是刚好处于临界值,这绝对是超级的牛了,,,

网友:
跳多少?也是很牛

网友:
平均值滤波,中值滤波。
其实最后一位不用管,丢掉好了

网友:
最后1位跳挺正常啊,经常用这个特点来生成随机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化5个AD就更新显示。变化在5个AD以内不更新显示。

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化5个AD就更新显示。变化在5个AD以内不更新显示。

这个方法用起来效果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杠杠的。
还可以去抖。

这个办法是掩盖,
类似的做法我也干过,当时是电涡流传感器,每次跳动200个字以内就作为不变处理的。

网友:
如果24位ADC,最后一位跳,就属于炫耀,不解释

网友:
能做到24bit最后一位跳就成神了

网友:
估计楼主没表达清楚、应该是转换后计算的工程值最后一位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办法,计算5s的平均值,如果平均值比显示值大,就更新显示值

不说别的,就响应速度就太慢了

网友D:
将一颗 32Bit 单供电的 ADC 输入端直接接地,估计最末位就不跳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将一颗 32Bit 单供电的 ADC 输入端直接接地,估计最末位就不跳了吧?!

照样跳,到uV级要考虑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电阻的热噪声,热电动势,还有半导体自身的噪声都会表现出来,一般精密ADC也就到uV级的噪声,so……

网友:
引用 网友E:
照样跳,到uV级要考虑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电阻的热噪声,热电动势,还有半导体自身的噪声都会表现出来, ...

那就加平均计算功能吧!虽然慢了点,但也会更稳一些。

网友:
把你的基准源和电源的精度都提高到比AD高一个精度等级,就可能不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