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对电脑硬盘寿命影响最大的是哪个?

楼主(2017-02-14):
最近有个项目,使用笔记本硬盘当存储,但又想节省功耗,所以可能会在读取完数据后让硬盘休眠。
我比较担心的是频繁的休眠是不是会让硬盘寿命大大缩短。记得之前希捷还是西数出过个硬盘门,就是磁头启停次数频繁增加。

另外有低功耗的ARM带SATA推荐的吗?看过几个要么功耗比较大要么不带SATA。如果用USB转SATA,不知道还能通过USB发送SATA命令吗?(主要是休眠命令)

网友A:
可以用固态硬盘

网友B:
个人真实经历告诉我,要想硬盘不容易坏,得有个好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固态硬盘

固态硬盘成本太高

网友C:
楼主硬盘多大?现在固态硬盘价格已经降下来好多了,不过固态硬盘也是有寿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硬盘多大?现在固态硬盘价格已经降下来好多了,不过固态硬盘也是有寿命的 ...

T级别,相对来说固态硬盘还是太贵

网友D:
I.mx6,速度跑慢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I.mx6,速度跑慢点。

看过i.MX6Dual是符合外围要求的,可是非常担心功耗达不到要求,毕竟是手持设备,i.MX6应该没做功耗优化的

网友E:
楼主FPGA是否考虑,xilinx公司,v5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FPGA是否考虑,xilinx公司,v5

这个开发相对起来有难度啊。
我是准备上Linux系统,需要使用WIFI,BT,USB,SATA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真实经历告诉我,要想硬盘不容易坏,得有个好电源。。。。。

+1

网友F:
有个好电源,硬盘不怕连续工作,就怕频繁的启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个好电源,硬盘不怕连续工作,就怕频繁的启停

现在就是打算频繁启停。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打算频繁启停。

磁头臂有伸缩寿命的。当年WD C1门说大概伸缩60万次就不可靠了

网友H:
似乎跟移动硬盘的使用差不多  手持=移动 大容量 经常休眠

网友I:
机械硬盘的话:
外部条件:供电电源 > 温度 >= 震动(外部/共振)
内部条件:过于频繁的起停 >= 疯狂寻道(玩命读写小文件) > 不是设计应用于7x24的磁盘连续运行 >  长时间连续读写数据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开发相对起来有难度啊。
我是准备上Linux系统,需要使用WIFI,BT,USB,SATA

哦,看样子你的需求还是提高的,还是用ARM吧,FPGA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磁头臂有伸缩寿命的。当年WD C1门说大概伸缩60万次就不可靠了

如果每2分钟休眠一次,60W差不多2年,勉强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似乎跟移动硬盘的使用差不多  手持=移动 大容量 经常休眠

有些移动硬盘一般来说5分钟没有操作就休眠,这个应该是USB转SATA芯片干的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机械硬盘的话:
外部条件:供电电源 > 温度 >= 震动(外部/共振)
内部条件:过于频繁的起停 >= 疯狂寻道(玩 ...

看来电源得加强,频繁起停这个没办法回避啊,准备是读完一个文件后休眠,一个文件几十MB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看样子你的需求还是提高的,还是用ARM吧,FPGA太麻烦了

对的,用FPGA实现整套方案的话太麻烦。

网友I:
引用 楼主:
看来电源得加强,频繁起停这个没办法回避啊,准备是读完一个文件后休眠,一个文件几十MB左右。 ...

看计划使用的磁盘的技术手册。
磁头加载寿命30W次比较常见;然后还有年均数据量的要求,好像是几十T的读写量,太疯狂的读写硬盘也受不了。

好像NAS硬盘优化为连续运行,大量随机读,写少;监控硬盘是连续运行,大量顺序写,少量读。这些专门用途的硬盘要看手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计划使用的磁盘的技术手册。
磁头加载寿命30W次比较常见;然后还有年均数据量的要求,好像是几十T的读 ...

数据量这个应该不用担心,主要是读。

主要的目的是想使用HDD,然后功耗尽量小。
一般的2.5寸硬盘工作的话电流怎么也有200mA(5v),所以只能在休眠上做文章了,因为不是连接的读文件。

网友I:
引用 楼主:
数据量这个应该不用担心,主要是读。

主要的目的是想使用HDD,然后功耗尽量小。

综合具体应用场景选择吧。太糟糕的环境机械硬盘不一定合适,尤其是高温。

低功耗考虑1.8inch的啊……如果非要HDD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综合具体应用场景选择吧。太糟糕的环境机械硬盘不一定合适,尤其是高温。

低功耗考虑1.8inch的啊……如 ...

1.8的还有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