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WIN10时代,想整一套电脑了。求配置,本人不游戏。

楼主(2017-02-14):
估计也就是主板,CPU,内存,硬盘大概想上个SSD,然后原来的机械硬盘照用。就是不知道电源要换不?机箱还是用原来的应该可以吧?

网友A:
买阿莫的二手机就行啊,2000左右就非常棒棒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阿莫的二手机就行啊,2000左右就非常棒棒的了。

哦,他的那是本啊,我整的台机么?

网友:
酷睿用了12年的路过

网友B:
淘宝一个铝合金外壳的小主机就好了,我现在就用这种,小,不占地方,无风扇静音,功耗低, 放家里看看电影,处理点文档表格,聊个qq,好用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一个铝合金外壳的小主机就好了,我现在就用这种,小,不占地方,无风扇静音,功耗低, 放家里看看电影 ...

初步预算是I7,8G或者16G,至于您说的小主机啥配置?

网友:
楼主.买我的吧.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68241-1-1.html

办公绝对没问题哦.

主板 + CPU + 8G 内存..
你自己在买个 硬盘+电源+机箱 就搞定了.

网友:
INTEL 电脑棒

网友:
阿莫有上午台式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阿莫的二手机就行啊,2000左右就非常棒棒的了。

不玩游戏。我去年在这里拿了台 900的,一样用的好。

网友C:
I7真心没必要,I5足够了,配个差点的显卡!为以后考虑的话直接上Z270或者B250主板。内存DDR4 2*8G足够了!加起来主机3K左右吧!

网友:
电源不能用旧的    换代之后功耗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旧的吃不消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步预算是I7,8G或者16G,至于您说的小主机啥配置?

配置可选啊,自己去搜一下就好,不游戏真没必要买那么高级,我两年前买的i5+4G内存+64GSSD,平常就看电影听音乐用,秒开秒关真方便

网友D:
电源不用换,参考我的配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电源不用换,参考我的配置。

标的是3.1G,是锁到3.6G,没有超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的是3.1G,是锁到3.6G,没有超频。

你这一款搞下来多钱啊?

网友:
还在用XP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标的是3.1G,是锁到3.6G,没有超频。

这个核显用的怎么样?比HD530要好吗?

网友E:
什么时候还买E3, 买AMD吧。

网友:
我用intel nuc  I5 cpu  小巧

网友:
I5 6500,B150主板,主板可以买带M2硬盘座的,这样SSD可以直接插主板上面,内存随意了,大厂都差不多。非发烧没必要搞什么I7,E3.

网友:
莫大邮购部有台式机,搞一个I7三代的足购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时候还买E3, 买AMD吧。

amd 也就显卡牛逼,不玩游戏 还是intel ,玩游戏也是intel

网友:
内存大,运行速度就快.

网友:
内存大,显卡快,显存大,运行速度就快,CPU都差不多.

网友:
我用起来感觉不到i7超出i3多少,但超出的钱可以买剩余的全部配件了。
而现在又出了奔腾G4650,性能超i3了。
我觉得120GSSD + Hdd +16GRam +G4650,配个小巧的机箱直接放桌面,
不建议独显,2年后独显风扇经常出问题,其次插着日久未必牢固,除了高端游戏,独显没用处。集显对付LOL卓卓有余。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不用换,参考我的配置。

这套多少钱?

网友:
2670+X79+4通道内存

网友:
酷睿2 4核心 加DDR800 4G 系统装的WIN10与XP 任然可以使用。

网友:
到图拉丁吧看吧、没说主要作用不好推荐

网友:
很多用的旧部件,CPU花了1200,16年买的。SSD花了200多,内存8G 一根190.还有根4G的100块钱买的。主板300多,大概就是2200左右

网友:
我用奔腾U和集成显卡办公足够用了,多出的钱买个性能好点的SSD和8G或者以上内存,更实在,独显就算了吧,对我毫无用处。

楼主:
不知道莫大那里是否有这配置的小主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莫大那里是否有这配置的小主机?

这可不是小主机,大口大口的啃电,要大散热器的。

网友:
我则是只上网浏览也没啥需求,今年初将那台 32GB 的 ASUS AT-205 给退役了,买了一台 YOGA BOOK 来做现役网路浏览的工具。

网友:
有必要上i7吗

网友:
有必要上I7。I7-7700K,16G以上内存DDR4 2400,显卡怎么也得上个1080TI吧,固态750G M2 NVME 读写速度1-2GB走起;电源上水冷;
然后就不需要关注电脑能干什么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C:
I7真心没必要,I5足够了,配个差点的显卡!为以后考虑的话直接上Z270或者B250主板。内存DDR4 2*8G足够了! ...

不完游戏, 要显卡干什么? 差点的显卡就更没必要了。

现在码代码的ide, 体验非常好但是也是非常吃CPU的(实时编译, 语法提示, 实时错误提示), 多核的体验超爽的。 比显卡重要的多, 我就是因为之前IDE代码提示之类的有时会卡顿, 换的I7, 直接用核显, 16G内存, 再也不卡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完游戏, 要显卡干什么? 差点的显卡就更没必要了。

现在码代码的ide, 体验非常好但是也是非常吃CPU ...

首先呢,不知道你码什么代码,我MCU相关代码以及一些上位机,I5-4590绰绰有余,关于独显我想说一个差点的独显也就三四百块,关键是核显是共享内存的,还有一个就是独显在看视频什么的还有GPU加速,还是很好用的。当然,你要说我上个16G或者更高内存那就另说了。

网友:
随随便 都要上I5,i7 ?

网友:
是不是win10不能运行IAR for stm8的,还有PADS9.5装完了也是运行不了。

网友:
还是品牌机好点,噪音一般都比较小,组装机感觉噪音不好控制

网友(2017-05-18):
集成显卡,AMDCPU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