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的覆铜上面怎么打一大片过孔

楼主(2017-02-14):
请教大家Kicad的覆铜上面怎么打一大片过孔,发现过孔只有位置和直径的属性,没有网络属性可修改。

网友A:
Kicad中批量添加过孔

布线按V即可插入过孔,但在铺铜,或大电流走线时,有时需要手动添加一些过孔。
但Kicad里面并没有这样的菜单,最后搜索到,要添加过孔时,需要先建立一个单过孔的封装。
然后插入这个封装到PCB。然后修改焊盘的网络名为我们需要的,如GND。
这样就手动插入了一个过孔。然后通过复制及复制为array的功能快速复制为多个。
视频地址:Faking via stitching in KiCad

网友B:
python脚本,你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Kicad中批量添加过孔

布线按V即可插入过孔,但在铺铜,或大电流走线时,有时需要手动添加一些过孔。

这样的是焊盘,与覆铜是十字热连接了,而且也没有过孔塞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ython脚本,你值得拥有

脚本内容是什么?方便共享出来吗?

楼主:
刚才试了用ctrl + d 重复了一堆过孔,本以为可以解决了,没想到关闭文件再打开后,如果刷新覆铜,又会断开覆铜与过孔的连接。

网友:
玩了一个星期kicad 最后还是放弃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试了用ctrl + d 重复了一堆过孔,本以为可以解决了,没想到关闭文件再打开后,如果刷新覆铜,又会断开 ...

我一般都是这么干的

效果是这样的

下次尝试一下用python脚本

网友:
AD可以设置过孔属性,根据不同的网络选择过孔的链接方式的,Kicad没用过,应该有类似的设置或者第三方脚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都是这么干的

这种方式增加了很多工作量,而且修改起来很麻烦,不知脚本是怎样的呢,不懂怎么用。

楼主:
哪个脚本可以方便地打过孔?大侠指点下吧,打得好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