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形界面使用多国语言显示, 其他国家语言字符怎么做?

楼主(2017-02-14):
       现在要做个4.3寸触摸屏项目,要求支持多国语言显示,自己以前只做过英语,汉字的显示,还是用的书图片的方式,
现在显示至少8个国家的语言,不适合用刷图片的方式了,想着用字符来显示,不知道其他国家的字符库,可以从哪里
得到。
       大家做多国语言显示都是用的什么方法?知道的给个建议。
       别人用emwin做的字符显示(如图),抗锯齿感觉挺好的

网友:
自己做字库

网友:
菜单名和字库应该分开做吧

楼主:
有的国家,像法语,俄语。西班牙语,德语。自己都不会,做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呢

网友A:
菜单项用字符串ID,每个ID有多个语言版本的字符编码,显示的时候,根据语言版本取得ID对应的字符编码,再从对应的语言点阵取出字符绘图

网友:
多国语言一般是外贸要求的,找外贸要多国菜单,然后自己做字库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单项用字符串ID,每个ID有多个语言版本的字符编码,显示的时候,根据语言版本取得ID对应的字符编码,再从 ...

我明白你说的这个意思,想问一下字库有没有现成的,例如字模软件可以生成多国字符,用现在的字模软件自己把字库做出来,感觉锯齿有点严重,看到别人用emwin做的字符(如图),感觉看锯齿挺好的

网友:
FontCreator,或者可以用现有的字库,生成emWin可使用的字模,可生成.c以及.sif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你说的这个意思,想问一下字库有没有现成的,例如字模软件可以生成多国字符,用现在的字模软件自己 ...

就去抄 emWin 的吧。

网友B:
建议在成熟的emWin菜单基础上做吧,移植一个 ,别一个一个自己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在成熟的emWin菜单基础上做吧,移植一个 ,别一个一个自己扣了

是的,自己找找看吧,还没用过emwin,不知道多国语言字符编码在哪里找的呢

网友C:
如果是同一语系的,例如欧文iso88591,那么相当于把ascii扩展到256个,
十进制        十六进制        缩写/字符        十进制        十六进制        缩写/字符        十进制        十六进制        缩写/字符        十进制        十六进制        缩写/字符
128        80        €        160        A0         (space)        192        C0        À        224        E0        à
129        81                161        A1        ¡        193        C1        Á        225        E1        á
130        82        ‚        162        A2        ¢        194        C2                226        E2        â
131        83        ƒ        163        A3        £        195        C3        à       227        E3        ã
132        84        „        164        A4        ¤        196        C4        Ä        228        E4        ä
133        85        …        165        A5        ¥        197        C5        Å        229        E5        å
134        86        †        166        A6        ¦        198        C6        Æ        230        E6        æ
135        87        ‡        167        A7        §        199        C7        Ç        231        E7        ç
136        88        ˆ        168        A8        ¨        200        C8        È        232        E8        è
137        89        ‰        169        A9        ©        201        C9        É        233        E9        é
138        8A        Š        170        AA        ª        202        CA        Ê        234        EA        ê
139        8B        ‹        171        AB        «        203        CB        Ë        235        EB        ë
140        8C        Œ        172        AC        ¬        204        CC        Ì        236        EC        ì
141        8D                173        AD        ­        205        CD        Í        237        ED        í
142        8E        Ž        174        AE        ®        206        CE        Π       238        EE        î
143        8F                175        AF        ¯        207        CF        Ï        239        EF        ï
144        90                176        B0        °        208        D0        Р       240        F0        ð
145        91        ‘        177        B1        ±        209        D1        Ñ        241        F1        ñ
146        92        ’        178        B2        ²        210        D2        Ò        242        F2        ò
147        93        “        179        B3        ³        211        D3        Ó        243        F3        ó
148        94        ”        180        B4        ´        212        D4        Ô        244        F4        ô
149        95        •        181        B5        µ        213        D5        Õ        245        F5        õ
150        96        –        182        B6        ¶        214        D6        Ö        246        F6        ö
151        97        —        183        B7        ·        215        D7        ×        247        F7        ÷
152        98        ˜        184        B8        ¸        216        D8        Ø        248        F8        ø
153        99        ™        185        B9        ¹        217        D9        Ù        249        F9        ù
154        9A        š        186        BA        º        218        DA        Ú        250        FA        ú
155        9B        ›        187        BB        »        219        DB        Û        251        FB        û
156        9C        œ        188        BC        ¼        220        DC        Ü        252        FC        ü
157        9D                189        BD        ½        221        DD        Ý        253        FD        ý
158        9E        ž        190        BE        ¾        222        DE        Þ        254        FE        þ
159        9F        Ÿ        191        BF        ¿        223        DF        ß        255        FF        ÿ

打的时候大于128的ascii按住Alt键输入ASCII值就行。
当然你的编译器需要支持多语言编码。

楼主:
自己没用ST的片子,能用emwin的字符库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没用ST的片子,能用emwin的字符库吗?

emwin是软件开源界面框架跟硬件cpu无关,前提你的单片机别太差  ram rom 够用
https://www.segger.com/embos-ports.html
看看列表里有没有你的MCU  选中型号再点进去就是源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win是软件开源界面框架跟硬件cpu无关,前提你的单片机别太差  ram rom 够用
https://www.segger.com/emb ...

我看看去,用的合泰的32位MCU HT32F1656 LQFP64  ,领导和合泰的销售关系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同一语系的,例如欧文iso88591,那么相当于把ascii扩展到256个,

打的时候大于128的ascii按住Alt键 ...

用的MDK5支持吧,你也做过多语言的界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MDK5支持吧,你也做过多语言的界面吧.

嗯 只做过欧文

楼主:
菜单项用字符串ID,每个ID有多个语言版本的字符编码,显示的时候,根据语言版本取得ID对应的字符编码,再从对应的语言点阵取出字符绘图

你的菜单项是像5楼说的这么做的吗?

网友C:
1.生成256个ascii的字模,编写显示函数DrawString_8();
2.
DrawString_8(35, 560, LanguageTranslate("Age"),    COLOR_WHITE, COLOR_BACK_GROUND);

3.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生成256个ascii的字模,编写显示函数DrawString_8();
2.
3.

你这看着好简洁呀,挺好的,发现我这几天看的触摸屏架构是你发的,看的有点迷糊,方便发一个完整点的demo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看着好简洁呀,挺好的,发现我这几天看的触摸屏架构是你发的,看的有点迷糊,方便发一个完整点的demo不. ...

这个是非开放的,有什么问题在论坛上交流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的国家,像法语,俄语。西班牙语,德语。自己都不会,做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呢 ...

用UNICODE编码,这些显示和中英文显示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UNICODE编码,这些显示和中英文显示一样

UNICODE编码,.是通过什么软件转换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UNICODE编码,.是通过什么软件转换的?

我是把多国语言放到excel里,然后用C#写的小软件转换成UNICODE编码格式的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把多国语言放到excel里,然后用C#写的小软件转换成UNICODE编码格式的数组.

你的转换方法,和小软件可以发上来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转换方法,和小软件可以发上来吗?

EXCEL 第一行是语言名,第一列是字符名.

楼主:
引用 网友D:
EXCEL 第一行是语言名,第一列是字符名.

非常感谢czg1411坛友!
请问用小软件打开excel, 生成的UNICODE编码格式的数组在哪里?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czg1411坛友!
请问用小软件打开excel, 生成的UNICODE编码格式的数组在哪里? ...

打开excel文件

转换后的数组

当前字体的文字,升序排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开excel文件

转换后的数组

我的电脑windows7  64位操作系统,用那个小软件打开你压缩包里的excel文件没反应,是不是你的小软件针对的32位系统的,还是我操作的步骤不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脑windows7  64位操作系统,用那个小软件打开你压缩包里的excel文件没反应,是不是你的小软件针对的3 ...

不是这个问题吧,我这里WIN7 X64  WIN10 X64 都可以用.应该是要装.net framework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这个问题吧,我这里WIN7 X64  WIN10 X64 都可以用.应该是要装.net framework

是不是你的excel里的文件,你做了不让编辑的原因导致的  ,我用小软件随便打开了其他的Excel文件,小软件上有转换结果,现在再怎么试也打不开了
我的电脑装了net framework也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你的excel里的文件,你做了不让编辑的原因导致的  ,我用小软件随便打开了其他的Excel文件,小软件上 ...

excel文件可以编辑,2003 2007都可以.你装个.net framework 4.5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excel文件可以编辑,2003 2007都可以.你装个.net framework 4.5试试

发现和excel版本有关系,我把excel另存为2003版,就可以正常那个生成各个国家的数组代码,

/*系统设置*/
static const char systemset_zh_CN[10]={0x7C,0xFB,0x7E,0xDF,0x8B,0xBE,0x7F,0x6E,0x00,0x00};
static const char systemset_zh_TW[10]={0x7C,0xFB,0x7D,0x71,0x8A,0x2D,0x7F,0x6E,0x00,0x00};
static const char systemset_en_US[32]={0x00,0x53,0x00,0x79,0x00,0x73,0x00,0x74,0x00,0x65,0x00,0x6D,0x00,0x20,0x00,0x53,0x00,0x65,0x00,0x74,0x00,0x74,0x00,0x69,0x00,0x6E,0x00,0x67,0x00,0x73,0x00,0x00};
static const char systemset_de_DE[40]={0x00,0x53,0x00,0x79,0x00,0x73,0x00,0x74,0x00,0x65,0x00,0x6D,0x00,0x65,0x00,0x69,0x00,0x6E,0x00,0x73,0x00,0x74,0x00,0x65,0x00,0x6C,0x00,0x6C,0x00,0x75,0x00,0x6E,0x00,0x67,0x00,0x65,0x00,0x6E,0x00,0x00};
static const char systemset_ja_JP[14]={0x30,0xB7,0x30,0xB9,0x30,0xC6,0x30,0xE0,0x8A,0x2D,0x5B,0x9A,0x00,0x00};
const char *string_systemset[5]={systemset_zh_CN,systemset_zh_TW,systemset_en_US,systemset_de_DE,systemset_ja_JP};
/*时间和日期*/
static const char timedate_zh_CN[12]={0x65,0xF6,0x95,0xF4,0x54,0x8C,0x65,0xE5,0x67,0x1F,0x00,0x00};
static const char timedate_zh_TW[12]={0x66,0x42,0x95,0x93,0x54,0x8C,0x65,0xE5,0x67,0x1F,0x00,0x00};
static const char timedate_en_US[28]={0x00,0x54,0x00,0x69,0x00,0x6D,0x00,0x65,0x00,0x20,0x00,0x61,0x00,0x6E,0x00,0x64,0x00,0x20,0x00,0x44,0x00,0x61,0x00,0x74,0x00,0x65,0x00,0x00};
static const char timedate_de_DE[30]={0x00,0x5A,0x00,0x65,0x00,0x69,0x00,0x74,0x00,0x20,0x00,0x75,0x00,0x6E,0x00,0x64,0x00,0x20,0x00,0x44,0x00,0x61,0x00,0x74,0x00,0x75,0x00,0x6D,0x00,0x00};
static const char timedate_ja_JP[12]={0x66,0x42,0x95,0x93,0x30,0x68,0x65,0xE5,0x4E,0xD8,0x00,0x00};
const char *string_timedate[5]={timedate_zh_CN,timedate_zh_TW,timedate_en_US,timedate_de_DE,timedate_ja_JP};
/*屏幕显示*/
static const char videodisplay_zh_CN[10]={0x5C,0x4F,0x5E,0x55,0x66,0x3E,0x79,0x3A,0x00,0x00};
static const char videodisplay_zh_TW[10]={0x5C,0x4F,0x5E,0x55,0x98,0x6F,0x79,0x3A,0x00,0x00};
static const char videodisplay_en_US[30]={0x00,0x53,0x00,0x63,0x00,0x72,0x00,0x65,0x00,0x65,0x00,0x6E,0x00,0x20,0x00,0x44,0x00,0x69,0x00,0x73,0x00,0x70,0x00,0x6C,0x00,0x61,0x00,0x79,0x00,0x00};
static const char videodisplay_de_DE[30]={0x00,0x53,0x00,0x63,0x00,0x72,0x00,0x65,0x00,0x65,0x00,0x6E,0x00,0x20,0x00,0x44,0x00,0x69,0x00,0x73,0x00,0x70,0x00,0x6C,0x00,0x61,0x00,0x79,0x00,0x00};
static const char videodisplay_ja_JP[18]={0x75,0x3B,0x97,0x62,0x30,0xC7,0x30,0xA3,0x30,0xB9,0x30,0xD7,0x30,0xEC,0x30,0xA4,0x00,0x00};
const char *string_videodisplay[5]={videodisplay_zh_CN,videodisplay_zh_TW,videodisplay_en_US,videodisplay_de_DE,videodisplay_ja_JP};
/*语言和声音*/
static const char languagevoice_zh_CN[12]={0x8B,0xED,0x8A,0x00,0x54,0x8C,0x58,0xF0,0x97,0xF3,0x00,0x00};
static const char languagevoice_zh_TW[12]={0x8A,0x9E,0x8A,0x00,0x54,0x8C,0x80,0x72,0x97,0xF3,0x00,0x00};
static const char languagevoice_en_US[38]={0x00,0x4C,0x00,0x61,0x00,0x6E,0x00,0x67,0x00,0x75,0x00,0x61,0x00,0x67,0x00,0x65,0x00,0x20,0x00,0x61,0x00,0x6E,0x00,0x64,0x00,0x20,0x00,0x53,0x00,0x6F,0x00,0x75,0x00,0x6E,0x00,0x64,0x00,0x00};
static const char languagevoice_de_DE[36]={0x00,0x53,0x00,0x70,0x00,0x72,0x00,0x61,0x00,0x63,0x00,0x68,0x00,0x65,0x00,0x20,0x00,0x75,0x00,0x6E,0x00,0x64,0x00,0x20,0x00,0x53,0x00,0x6F,0x00,0x75,0x00,0x6E,0x00,0x64,0x00,0x00};
static const char languagevoice_ja_JP[16]={0x8A,0x00,0x8A,0x9E,0x30,0x68,0x30,0xB5,0x30,0xA6,0x30,0xF3,0x30,0xC9,0x00,0x00};
const char *string_languagevoice[5]={languagevoice_zh_CN,languagevoice_zh_TW,languagevoice_en_US,languagevoice_de_DE,languagevoice_ja_JP};
/*系统信息*/
static const char systeminfo_zh_CN[10]={0x7C,0xFB,0x7E,0xDF,0x4F,0xE1,0x60,0x6F,0x00,0x00};
static const char systeminfo_zh_TW[10]={0x7C,0xFB,0x7D,0x71,0x4F,0xE1,0x60,0x6F,0x00,0x00};
static const char systeminfo_en_US[38]={0x00,0x53,0x00,0x79,0x00,0x73,0x00,0x74,0x00,0x65,0x00,0x6D,0x00,0x20,0x00,0x49,0x00,0x6E,0x00,0x66,0x00,0x6F,0x00,0x72,0x00,0x6D,0x00,0x61,0x00,0x74,0x00,0x69,0x00,0x6F,0x00,0x6E,0x00,0x00};
static const char systeminfo_de_DE[38]={0x00,0x53,0x00,0x79,0x00,0x73,0x00,0x74,0x00,0x65,0x00,0x6D,0x00,0x20,0x00,0x49,0x00,0x6E,0x00,0x66,0x00,0x6F,0x00,0x72,0x00,0x6D,0x00,0x61,0x00,0x74,0x00,0x69,0x00,0x6F,0x00,0x6E,0x00,0x00};
static const char systeminfo_ja_JP[14]={0x30,0xB7,0x30,0xB9,0x30,0xC6,0x30,0xE0,0x60,0xC5,0x58,0x31,0x00,0x00};
const char *string_systeminfo[5]={systeminfo_zh_CN,systeminfo_zh_TW,systeminfo_en_US,systeminfo_de_DE,systeminfo_ja_JP};
/*触摸屏校准*/
static const char calibration_zh_CN[12]={0x89,0xE6,0x64,0x78,0x5C,0x4F,0x68,0x21,0x51,0xC6,0x00,0x00};
static const char calibration_zh_TW[12]={0x89,0xF8,0x64,0x78,0x5C,0x4F,0x68,0x21,0x6E,0x96,0x00,0x00};
static const char calibration_en_US[50]={0x00,0x54,0x00,0x6F,0x00,0x75,0x00,0x63,0x00,0x68,0x00,0x2D,0x00,0x73,0x00,0x63,0x00,0x72,0x00,0x65,0x00,0x65,0x00,0x6E,0x00,0x20,0x00,0x63,0x00,0x61,0x00,0x6C,0x00,0x69,0x00,0x62,0x00,0x72,0x00,0x61,0x00,0x74,0x00,0x69,0x00,0x6F,0x00,0x6E,0x00,0x00};
static const char calibration_de_DE[50]={0x00,0x54,0x00,0x6F,0x00,0x75,0x00,0x63,0x00,0x68,0x00,0x73,0x00,0x63,0x00,0x72,0x00,0x65,0x00,0x65,0x00,0x6E,0x00,0x2D,0x00,0x4B,0x00,0x61,0x00,0x6C,0x00,0x69,0x00,0x62,0x00,0x72,0x00,0x69,0x00,0x65,0x00,0x72,0x00,0x75,0x00,0x6E,0x00,0x67,0x00,0x00};
static const char calibration_ja_JP[24]={0x30,0xBF,0x30,0xC3,0x30,0xC1,0x30,0xD1,0x30,0xCD,0x30,0xEB,0x30,0x6E,0x30,0xAD,0x30,0xE3,0x30,0xEA,0x30,0xD6,0x00,0x00};
const char *string_calibration[5]={calibration_zh_CN,calibration_zh_TW,calibration_en_US,calibration_de_DE,calibration_ja_JP};

extern const char *string_systemset[5];
extern const char *string_timedate[5];
extern const char *string_videodisplay[5];
extern const char *string_languagevoice[5];
extern const char *string_systeminfo[5];
extern const char *string_calibration[5];

这一下生成的是什么?
static const char _font_ya32_string[91]={
0x00,0x20,0x00,0x2D,0x00,0x44,0x00,0x49,0x00,0x4B,0x00,0x4C,0x00,0x53,0x00,0x54,0x00,0x5A,0x00,0x61,
0x00,0x62,0x00,0x63,0x00,0x64,0x00,0x65,0x00,0x66,0x00,0x67,0x00,0x68,0x00,0x69,0x00,0x6C,0x00,0x6D,
0x00,0x6E,0x00,0x6F,0x00,0x70,0x00,0x72,0x00,0x73,0x00,0x74,0x00,0x75,0x00,0x79,0x30,0x68,0x30,0x6E,
0x30,0xA3,0x30,0xA4,0x30,0xA6,0x30,0xAD,0x30,0xB5,0x30,0xB7,0x30,0xB9,0x30,0xBF,0x30,0xC1,0x30,0xC3,
...
0x98,0x6F};

-DIKLSTZabcdefghilmnoprstuyとのィイウキサシスタチッテデドネパブプムャリルレン付信准和報声定屏幕息情摸日时显時期校準画示系統统置聲触觸言設語设语間间面音顯

网友D:
数组 _font_ya32_string
是下面一行字符
-DIKLSTZabcdefghilmnoprstuyとのィイウキサシスタチッテデドネパブプムャリルレン付信准和報声定屏幕息情摸日时显時期校準画示系統统置聲触觸言設語设语間间面音顯
的十六进制码.

网友E:
我也在用合泰的HT32H1654和165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组 _font_ya32_string
是下面一行字符
-DIKLSTZabcdefghilmnoprstuyとのィイウキサシスタチッテデドネパ ...

excel好像没有那一行文字,怎么还生成个数组,那一行文字,是从哪里组合到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在用合泰的HT32H1654和1655。

,大家一起交流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一起交流交流

嗯,总的来说合泰的M3和M0+还是比较好用的。比较喜欢的是看门狗使能后可以关闭。进入待机后一切都安静了,不用像别的厂家的那样还得考虑待机后看门狗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excel好像没有那一行文字,怎么还生成个数组,那一行文字,是从哪里组合到一起的 ...

excel中这个字体的所有文字排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excel中这个字体的所有文字排序

font_ya32_string 表示的是那些字体所有文字的排序  ?
"DIKLSTZabcdefghilmnoprstuyとのィイウキサシスタチッテデドネパブプムャリルレン付信准和報声定屏幕息情摸日时显時期校準画示系統统置聲触觸言設語设语間间面音顯"这一行字,excel里没有吧,还是没搞懂,font_ya32_string是excel里的哪些字

网友D:
引用 楼主:
font_ya32_string 表示的是那些字体所有文字的排序  ?
"DIKLSTZabcdefghilmnoprstuyとのィイウキサシスタ ...

这里的字,去重复排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的字,去重复排序。

明白了,非常感谢你耐心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