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动态扫描程序

楼主(2017-02-14):
谁有74HC595动态扫描程序?

网友:
楼主赶紧改题目,否则ID不保

网友:
伸手党,啥也不说,自己也不先尝试

网友:
和IO动态不一样吗

网友:
//====================================================================
//===         74HC595发送函数        ===//
void Hc595_Send_Data(void)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char Temp = 0;
    //P_Hc595_Oe = 1;                       //硬件使能
        for(i = 0;i < 8;i++)                    //八组级联
        {
                Temp = R_Out_Buff[i];                //一字节数据
                for(j = 0;j < 8;j++)
            {
                if((Temp & 0x01) == 0x01)
                {P_Hc595_Ds = 1;}//送值
                else
                {P_Hc595_Ds = 0;}
                _nop_();
                        _nop_();
                P_Hc595_Shcp = 0;             //
                _nop_();
                        _nop_();
                P_Hc595_Shcp = 1;             //产生上升沿送数据
                Temp >>= 1;                   //准备下次发送数据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P_Hc595_Stc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P_Hc595_Stcp = 0;                      //产生下降沿移位
        }
    //P_Hc595_Oe = 0;
}

按数码管扫描方式进行数据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