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同步整流电路的图,我没上过学大家帮我看看能工作...

楼主(2017-02-14):
这电路能工作吗?MOS管的为什么我老是觉得MOS管的源漏接反了呢?这样能导通吗?

网友:
不能工作

网友:
换同步整流IC吧。这种一定不能用的。

网友:
反激式,原理是对的,可以工作,但还要加一些栅极保护。

网友:
单端反激拓扑,原理上是可以的,实际不知道

网友:
这个是原理图,不是实用的图,没问题啊。实际应用的话当然要加一些东西

网友:
原理上是对的啊。

网友:
你把mos内部的二极管再画上去,这样看就只能这个方向接了,否则就通过二极管放电了。

网友:
原理正确!!

网友:
可以先仿真,看一下效果

网友:
MOS管的源漏是可以接反的……

网友:
同意8楼说法,源漏反接,源为漏,漏为源,当正向时,栅极相对高于源极Vout,导通整流。反向时不导通,内部二极管反向截止。

网友:
当反向时按正常的源漏极分析

网友:
说不能用的回去翻翻书吧

网友:
DCM模式下不行吧,输出电容电流会反灌的,这样轻载损耗估计大。

网友:
貌似可以。。。

网友:
同意15楼,最好用同步整流IC。

网友:
图没问题

网友(2017-09-29):
原理没错

网友:
原理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