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轴向风扇怎么控制的。

楼主(2017-02-14):
如图,四根线,红黑知道,其它两根有什么用的,要输入什么信号控制风扇转速的呢。上官网都没看到有具体怎么说的。

网友:
电压控制吧,18V最慢,24V最快

网友:
一根线是PWM控制转速,剩下的是转速输出或者温度输出吧。

网友:
电源正负极,转速信号,pwm调速信号,一般就这些。

网友:
24V 接上红黑就能转了

网友:
转速输出,PWM输入

网友:
电源,地,PWM输入,转速输出

网友(2017-03-16):
高档货哦

网友:
不错的风扇,松下旗下的品牌。

网友:
另外两根是故障检测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