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擦除最小单位小于4KB的SPI Flash

楼主(2017-02-14):
以前曾经翻资料翻到一个擦除单位1kbyte的,忘记是谁家的了,有人记得吗?

编辑添加:AT45DB除外

楼主:
这是神芯片,贵,用不起。。

网友A:
随便哪个4k的都可以,只要你后面的3k不用,只利用1/4的容量,关键你需要多大的容量

网友:
一直使用4K的,最后一个64K扇区用作擦写缓存,怎么写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哪个4k的都可以,只要你后面的3k不用,只利用1/4的容量,关键你需要多大的容量 ...

这样不行的,主要就是擦除耗时间,写数据时间跟擦除时间比也是小巫见大巫
4K的IC照样需要擦除4k

网友B:
我在做 SFUD (https://github.com/armink/SFUD)库的时候,对市面上的 SPI Flash 基本上算是做了个比较全面的测试,好像除了 AT45 ,其他厂家最小都至少是 4K

详见:https://github.com/armink/SFUD/b ... ash_def.h#L112-L121

网友:
ST好像有页擦除的,128字节
只有2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做 SFUD (https://github.com/armink/SFUD)库的时候,对市面上的 SPI Flash 基本上算是做了个比较全 ...

膜拜一下大神。
看到这个,我服了,死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做 SFUD (https://github.com/armink/SFUD)库的时候,对市面上的 SPI Flash 基本上算是做了个比较全 ...

厉害啊!

网友C:
M25PE40,带页擦除的,最小擦除单位256byte ,“The Page Write (PW) instruction provides a convenient way of modifying data (up to 256  contiguous bytes at a time), ”
当年对标 AT45DB 的产物。其他还有M25PE80  等等一个系列的M25PEXXX

楼主:
引用 网友C:
M25PE40,带页擦除的,最小擦除单位256byte ,“The Page Write (PW) instruction provides a convenient w ...

就本人而言,还是挺喜欢AT45DB的,就是价格找不到2块以内的,并且还不好做替代的型号

网友D:
算法上优化一下,随时留一个空白sector,大家看这样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算法上优化一下,随时留一个空白sector,大家看这样如何?

目前就是这样想的,缺点是,用作交换扇区的空白sector寿命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