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DC48V变DC12V10A电源的方案

楼主(2017-02-14):
要做一个48v电动车的点烟器供电电源,需要把电动车48V变成12V10A最好是15A输出。

网友:
点烟器应该是纯电阻丝电路,定做48v的比较好,电流太大,开关电源成本高不划算

网友:
一些电动摩托车的灯光就用 48V--> 12V的 电流可能有10A以上   用UC3843的

网友:
不隔离的话buck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