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100多端口数据接收问题

楼主(2017-02-14):
最近做一个项目,需将W5100配置成TCP模式,并作为客户端使用,因项目需求需使用端口0和端口1,但调试中发现,端口0数据接收正常,端口1接收数据时,触发接收中断后,缓存数组中的数据一直是第一次接收时接收到的数据。大家有谁做过类似的项目,可以给些建议吗,谢谢。

网友A:
估计是上系统能好些,但是不会系统
现在用的是W5500的芯片, 通讯用TCP模式,  选8个端口中的2个做客户端 不断的请求, (参考野火的例子)
循环时候  做请求 命令do_tcp_client1();  do_tcp_client2();
第一个端口能通信正常, 但是第二个端口时候没有连接上?
你的主循环 查找是怎么个结构啊?  分时查询 还是 一起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上系统能好些,但是不会系统
现在用的是W5500的芯片, 通讯用TCP模式,  选8个端口中的2个做客户端  ...

在中断处理时,两个端口的中断标志位同时查询做处理,现在发送正常就是接收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中断处理时,两个端口的中断标志位同时查询做处理,现在发送正常就是接收有问题 ...

您的主体循环  结构   做客户端请求时候 用时间分开了, 还是顺序执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主体循环  结构   做客户端请求时候 用时间分开了, 还是顺序执行的? ...

我在处理时采用的是中断方式,做客户端请求是顺序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