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是属于WIN8.1下安装破解Candence失败吗?

楼主(2017-02-14):
WIN8.1操作系统,4G内存,从隔壁论坛里下了个Candence 16.5版本,按照步骤安装、破解了,但是打开PCB Editor等软件时需要几分钟才能打开,新建文件和关闭工程也是类似情况。。。请问坛友们,这是属于破解失败吗?

楼主:
均按照附件中的破解步骤操作的。

网友A:
老吴的破戒大师,一键搞定

网友B:
16.5不支持win8。你只能装17.0。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5不支持win8。你只能装17.0。

这位坛友,难道也掉过这个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吴的破戒大师,一键搞定

确实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位坛友,难道也掉过这个坑吗?

半年前就测过,装16.5和16.6都不能用pcb,最后装了个17.0然后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年前就测过,装16.5和16.6都不能用pcb,最后装了个17.0然后OK。

求破解版17.0的资源链接 谢谢!!!

网友C:
16.6亲测win7,win8,win8.1,win10随便装。我的都是微软官方镜像,我现在用的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6亲测win7,win8,win8.1,win10随便装。我的都是微软官方镜像,我现在用的win10

大侠,求资源链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侠,求资源链接

我就是网上随便找的文件下载的,16.6跟着破解教程走完全没问题呀。。我都装过几十次了。。。

网友D:
win8.1企业版,cadence 16.6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年前就测过,装16.5和16.6都不能用pcb,最后装了个17.0然后OK。

见有人说16.6可以用,准备试一试。那个做阿里狗破解软件的老吴,是何许人也?度娘后无此大牛简历。。。担心装破解版后植入木马啊。

网友:
不是破解失败,是打开后需要默认的path 没有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网上随便找的文件下载的,16.6跟着破解教程走完全没问题呀。。我都装过几十次了。。。 ...

WIN8.1装16.6,耗时一个钟头,确实可以,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8.1企业版,cadence 16.6正常使用

3Q,WIN8.1安装阿里狗16.6成功,目前可以正常各个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