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看雪论坛的SI4 Patch

楼主(2017-02-15):
以下内容转自看雪论坛:

标 题: 【分享】Source Insight 4.0.0080 Patched
作 者: MistHill
时 间: 2017-02-14,22:08:04
链 接: http://bbs.pediy.com/showthread.php?t=215669

仅修改了程序中用于License签名验证的RSA Public Key(2048 bit)。

用法
1. 安装原本软件:Source Insight 4.0.0080 - Jan 30, 2017https://pan.baidu.com/s/1pLNMsIn
2. 替换原主程序:sourceinsight4.exe
3. 导入授权文件(Import a new license file):si4.pediy.lic

     Size    Date   Time   Checksum  Name
---------  -------- -----  --------  ----
  2820608  30-01-17 14:10  B7F2F675  sourceinsight4.exe
      904  14-02-17 21:11  BA8EBB5A  si4.pediy.lic

楼主:
亲测可用,无过期提示,但无法打开以前的工程,代码中的中文显示乱码,无法输入中文。

网友:
谢谢,等下试试

网友:
只差SI自己的更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亲测可用,无过期提示,但无法打开以前的工程,代码中的中文显示乱码,无法输入中文。 ...

我的系统也是无法输入中文,输入英文正常。
中文显示乱码。

PS:我的系统是win7 64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系统也是无法输入中文,输入英文正常。
中文显示乱码。

这是 bug,
那就等 SI 的更新了。
应该有正版用户,去提 bug 反馈了,
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测可用,无过期提示,但无法打开以前的工程,代码中的中文显示乱码,无法输入中文。 ...

SI 4.0 直接默认字符编码为 unicode。
而 SI 3.5 的字符编码为 ANSI,对应中文为 GB2312 系列。
打开就会乱码了。
貌似无法调整字符编码,唉,说多了就是泪。

无法输入中文,就比较无法直视了。
等官方的更新吧。

网友B:
等更新了。17年最好的礼物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更新了。17年最好的礼物

是的,这个是 2017 年开年,最好的礼物。
等!

网友:
确实不能正常显示中文。。

网友:
可以使用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改为 UTF8中文 OK

网友:
怎么改的UTF8?

网友C:
SI 4.0 能直接调整字符编码吗?貌似不能吧。

难道要外面自己手动,将整个工程切换为 unicode 的编码?这费力气啊。

网友D:
我平时都不写中文的,少数情况下查看别人的代码时,有中文就转一下
notepad++ 很快就转好了。

网友:
不能打开之前的工程啊

网友:
自己写的代码不用中文注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SI 4.0 能直接调整字符编码吗?貌似不能吧。

难道要外面自己手动,将整个工程切换为 unicode 的编码?这 ...

试试这个批量转

网友F:
  请问您这个是啥主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您这个是啥主题。

自带 theme - cocoa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平时都不写中文的,少数情况下查看别人的代码时,有中文就转一下
notepad++ 很快就转好了。 ...

notepad++ 转换,我是知道,
我只是不习惯,要借助第三方去转换。
原生能支持就好了。

我也想写英文注释,虽然写不好,
但是要照顾 team,就弃用了,还是中文注释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试试这个批量转

谢谢分享。

网友B:
中文输入正常吗?删除正常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中文输入正常吗?删除正常吗?

应该还是一样的。

删除是正常的,
输入没法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是一样的。

删除是正常的,

我担心的是跟3.5一样,只是通过删除两个字节的方式来间接实现中文删除。那就没意思了

我希望的是能真正支持unicode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担心的是跟3.5一样,只是通过删除两个字节的方式来间接实现中文删除。那就没意思了

我希望的是能真正 ...

那个不会。删除是整个字符删除的。
能理解 UTF-8 的话,那就是一个完整的字符了。

网友G:
谢谢 win10下可用
汉字输入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 win10下可用
汉字输入正常

自带输入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谢谢 win10下可用
汉字输入正常

win7 代码框是没法输入,搜索框可以输入。
win10 都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C:
win7 代码框是没法输入,搜索框可以输入。
win10 都可以?

确实可以输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确实可以输入的

那看来是为了支持 WIN10,
而引入的 bug 了。

网友:
win10 自带的拼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试试这个批量转

用这个工具试了一下,确实转完了可以正常显示了。。

网友:
暂不更新,需要时再来

网友:
这个是挺厉害的

网友H:
我的WIN10  原始文件导入还是乱码 。
代码折叠摸索了一下 ,找不到地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我的WIN10  原始文件导入还是乱码 。
代码折叠摸索了一下 ,找不到地方。

鼠标在左侧折叠范围虚线起始处,点击一下,多试试,你会摸着门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WIN10  原始文件导入还是乱码 。
代码折叠摸索了一下 ,找不到地方。

乱不乱码,要看原始文件的字符编码。
原始字符编码是 ansi 的话,依旧不行。
4.0 只认 utf-8。

网友:
一直3.5的,明天公司试下

网友I:
总算 看到了能用的破解 这个是Patch公钥的
改了几百个字节,其实改3个字节做“任意版本”通杀也可以,还是感谢牛人分享

再算几个号给大家用吧 省的大家都是一样的序列号
S4SV-UF11-1111-ZJTW
S4SV-UF22-2222-GF6J
S4SV-UF33-3333-97MV
S4SV-UF44-4444-D5ZX

3字节把如图位置修改为B8 C8 00

网友:
序列号的有些字符是有特殊意义的,用某些位的字符来区分授权类型。
比如Trial的第一部分是S4TR;如果某位是"U",表明这是一个升级序列号,Upgrade比直接购买要便宜,在线激活的Wizard还要求输入旧版的序列号。
最后一部分的4个字符是前面3部分的一个Checksum,应该是一个自定义算法。

网友:
注册机制大概是这样子:
1. 如果文件si4.lic存在,a) 检查序列号的有效性,b) 用advapi32.CryptVerifySignatureW对注册信息进行签名校验。
如果没有问题,说明已经激活了,不会进行联网。

2. 如果文件si4.lic不存在,或是有问题。用户有三个选择:
a) 用购买的序列号在线永久激活;
b) 在线激活30天试用授权;
c) 导入授权文件。这适用于无法联接或不允许联接到Internet的机器,用户需要通过邮件获得授权文件的。

联网激活时会发送用户的硬件信息,以此来增加或减少服务器上该序列号对应的激活计数。
显然,因为验证服务器上保存了每个授权的硬件信息,试用授权到期后无法再次激活。

-----------------------------------
以上均转自看雪论坛http://bbs.pediy.com/showthread.php?t=215669&page=2

网友:
前几天装了SI4,还没破解,回头试试

网友:
汉字支持怎样?
不支持就等等了。
现在都是GUI..汉字老多了。

网友:
汉字显示是编码问题,WIN10下测试自带输入法没问题,极点中文输入不行。

网友:
代码文件不能位于中文路径下,SI4自身创建的一些文件夹也不支持中文路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鼠标在左侧折叠范围虚线起始处,点击一下,多试试,你会摸着门道的。

可以改设置,弄成与其它编辑器类似的

网友:
不错,下下来,试试,谢谢LZ,source inshght 4破解

网友:
中文支持不好就先不折腾了……我的升级意愿并不强烈,si3.5 已经足够满足我目前的需求,等出稳定的好用的破解了我再升级,哈哈

网友:
谢谢分享已经可以使用了。

网友:
这个一定要支持!

网友:
哪位搞一个中文插件也可以啊。不支持中文,还是用不了啊,这个比SI3.5强太多!

网友:
先用3.5了。。。。

网友:
收下了,可以给我的SI升级下了

网友:
这个支持一下!!!

网友:
还是继续3.5吧

网友C:
中文的问题,解决了,大家快更新吧!
Version 4.0.0082 - Feb 20, 2017
Source Insight 4 - Latest Version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文的问题,解决了,大家快更新吧!
Version 4.0.0082 - Feb 20, 2017
Source Insight 4 - Latest Version ...

有crack吗?

网友C:
去网上找找,或者呼叫楼主去看雪论坛看看,
我这边,不好外传。
大杀器,很热门的,和谐应该有很多。

网友J:
这个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怎么设置的?

最新版本,已经不需要借助外部工具,去转换了。
SI 4 直接可以调整默认的字符编码。
Options > Preferences: Files: 最下面默认的 UTF-8,你将它改为 System Default (Windows ANSI),就可以直接兼容以前的工程。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最新版本,已经不需要借助外部工具,去转换了。
SI 4 直接可以调整默认的字符编码。
Options > Preferenc ...

装了最新的,但还没有和谐哦,只能试用30天。

网友:
引用 网友K:
装了最新的,但还没有和谐哦,只能试用30天。

没关系。
30 天后,和谐版肯定会有的。
先用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最新版本,已经不需要借助外部工具,去转换了。
SI 4 直接可以调整默认的字符编码。
Options > Preferenc ...

SI4  有和谐工具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J:
SI4  有和谐工具吗?

有,只是还没大面积铺开。
你先试用吧,
等一段时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只是还没大面积铺开。
你先试用吧,
等一段时间吧。

ok  感谢分享  已安装

网友L:
Version 4.0.0082 - Feb 20, 2017
已经下载最新版本,不仅中文输入问题解决了,删除也不会删除半个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Version 4.0.0082 - Feb 20, 2017
已经下载最新版本,不仅中文输入问题解决了,删除也不会删除半个字了 ...

和谐方法没变?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去网上找找,或者呼叫楼主去看雪论坛看看,
我这边,不好外传。
大杀器,很热门的,和谐应该有很多。 ...

哥们,网上有最新版的和谐的方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M:
哥们,网上有最新版的和谐的方法了?

应该有,我这边是别人给的。

不过,很遗憾,发现了一个 bug,中文的“紧”字打不出来,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汉字。
例如输入“紧张”。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哥们,网上有最新版的和谐的方法了?

45楼的方法验证了没?

网友N:
引用 网友C:
应该有,我这边是别人给的。

不过,很遗憾,发现了一个 bug,中文的“紧”字打不出来,不知道还有没有其 ...

挺多的,“大”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挺多的,“大”可以吗?

大字,也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N:
挺多的,“大”可以吗?

算了,先不写中文注释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C:
算了,先不写中文注释吧。

不行就复制过去,大部分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不行就复制过去,大部分是可以

目前只能是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算了,先不写中文注释吧。

搬运工来也

网友C:
顶起来,多谢搬运。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顶起来,多谢搬运。

有没有比较好的宏共享下 我的3.5正常使用的quicker.EM 无法使用   求分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比较好的宏共享下 我的3.5正常使用的quicker.EM 无法使用   求分享了

我一直是都原始模式,从未用过宏。
帮不了你,看看其他网友怎么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45楼的方法验证了没?

我没装,因为我的程序GUI中都是汉字。

网友:
神搬运~~~~~多谢

网友:
这么快啊,看雪论坛才刚刚更新出来。

网友:
现在唯一不好的就是已打开的书签要重新打开才能正确显示汉字。

网友O:
问一下 发现文件导入后,什么都没改,保存一下,然后用svn命令一看 这个文件就改了 改的地方好像是tab转空格 还是其他的,这个哪里设置自动的 能去掉么。。。

网友:
从移植性来说UTF-8 no bom格式应该比ANSI好,碰到使用ANSI的老工程,我就会用EditPlus将整个工程转换成UTF-8的。
notepad++网上也有批量转换的方法,不过我下载的版本装不了python插件只好作罢。

网友:
引用 网友O:
问一下 发现文件导入后,什么都没改,保存一下,然后用svn命令一看 这个文件就改了 改的地方好像是tab转空 ...

options-file type options-expand tabs to spaces

网友:
我把最新的084版本的转上来吧,源地址在此http://bbs.pediy.com/thread-215669.htm

网友P(2017-04-11):
引用 网友I:
总算 看到了能用的破解 这个是Patch公钥的
改了几百个字节,其实改3个字节做“任意版本”通杀也可以,还是 ...

大哥,新的085版本用这个方法不行了,指点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大哥,新的085版本用这个方法不行了,指点一下啊

085版本可以的,新生成了另外一个Serial号就可以,但里面有个黑名单检测也需要Patch。
算更多的号只会被越来越多B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