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抄板的问题,求业内人科普。。

楼主(2017-02-15):
1、是这样的,我们要仿照市场上的产品,开发自己的新产品。
2、市场上产品的电路板我这里有,要装到结构相对复杂的盒子里,我自己手工测量,感觉尺寸怎么都对不准,
不是这里多,就是那里少点。所以我想抄板来解决,但是不需要抄pcb布线,因为原理图 PCB都是自己重新设计了,
只要抄板子的轮廓,不知道有人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求科普下方法。。。。还有 有没有提供这种服务的。。。

网友A:
扫描仪很难精确复制,还是手工游标卡尺测量靠谱

网友B:
1.如果盒子是你们自己设计的,让设计盒子的人给你出PCB外形图即可;
2.如果是外购盒子,可以让卖家提供盒子图纸尺寸;
3.如果卖家不提供,可以外协抄数。

网友C:
自己卡尺卡  一般都可以搞定  大不了多费点打样费呗

网友D:
专门的扫描设备,很多所谓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产品,都是这样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描仪很难精确复制,还是手工游标卡尺测量靠谱

看来我得买个好点的卡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专门的扫描设备,很多所谓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产品,都是这样干的。

这样的设备哪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卡尺卡  一般都可以搞定  大不了多费点打样费呗

打样多了费钱也就算了,还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如果盒子是你们自己设计的,让设计盒子的人给你出PCB外形图即可;
2.如果是外购盒子,可以让卖家提供盒子 ...

盒子是市场上的,看来还是得找卖盒子的要尺寸图了。。。

网友E:
游标卡尺没有么?

网友F:
用卡尺量,试着设一下原版中槽孔类的定位原点,如果孔类槽类的定位没有十足的把握,可以适当将孔类槽类尺寸放大一些。
然后将初步画好的PCB外形按1:1打印出来,将纸上孔类槽类的位置中的纸都挖掉,相当于用纸做了一个PCB外形图,覆盖在原PCB比较、修正,顶多两三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卡尺量,试着设一下原版中槽孔类的定位原点,如果孔类槽类的定位没有十足的把握,可以适当将孔类槽类尺寸 ...

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游标卡尺没有么?

没有这种。。。

网友:
一般是做完打印出来对比

网友G:
直接扫描PCB,一般的可以搞定;至少0.1-0.2mm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扫描PCB,一般的可以搞定;至少0.1-0.2mm是有的

用打印机上的扫描功能吗。。。这是个好办法

网友H:
目测楼主机械制图课程挂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设备哪有卖。。。。

高大上的用三坐标测量仪,普通方法就用带表或者数显卡尺,配合一些小棒和万能角度尺就行。
比如要测量两个内径5mm的孔圆心间距,先往两个孔塞入5mm的金属棒,测量两个金属棒之间的距离,比如100mm,那么两个孔的圆心间距就是100+2.5+2.5=105mm。
高精度测量小孔的孔径和孔距就需要用到针规,大孔就需要内径量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目测楼主机械制图课程挂科了

  哈哈,低调~~~

网友I:
你不会把PCB 的尺寸 用打印机打印出来,然后贴在纸板上,裁剪好,再去比对外壳?!!!!!

网友:
有种业务叫“抄数”,外壳模具都可以通过“抄数”抄出3D图。

网友:
卡尺量,然后打印,跟原版比较,就是如此简单粗暴

网友:
游标卡尺已经很准了,PCB生产每批次还有误差呢,正确方法楼上已经有了。

网友J:
昨天我也正打算抄个外框,用扫描仪扫了,结果不专业,没弄成功,最后还是老老实实卡尺量,然后自己画,画好了打印出来对比原版
我看网上有扫描了,用Photoshop编辑图片,最后用BMP to PCB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不会把PCB 的尺寸 用打印机打印出来,然后贴在纸板上,裁剪好,再去比对外壳?!!!!! ...

好方法,贴纸板上  哈哈

网友:
抄数,还是第一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昨天我也正打算抄个外框,用扫描仪扫了,结果不专业,没弄成功,最后还是老老实实卡尺量,然后自己画,画好 ...

靠谱+1!!!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卡尺量,试着设一下原版中槽孔类的定位原点,如果孔类槽类的定位没有十足的把握,可以适当将孔类槽类尺寸 ...

我遇到直接在AD中1:1打印后测量尺寸(螺孔孔距)和设计尺寸不同,打大约相差1%,偏大还是偏小忘了,担心螺孔空心测量有偏差,设计成孔径很小的无孔焊盘测量也有1%偏差,试过两个激光打印机都存在这样问题,和打印机也有关系。

网友:
没有扫描仪也很简单,手机拍照就可以了

对着板子拍,,然后照片放到CorelDRAW里,放大到1:1的尺寸,,照着描就是了

网友:
打印到纸上,对对! 左右上下xxmm, 再打印~~~如此,反复!

网友:
扫描仪,扫成BMP 格式的。然后用抄板软件 抄出外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