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买了SHT15的温湿度, 检测发现比SHT10的还差.买到假的了?

楼主(2017-02-15):
SHT15要比SHT10的还要贵,但是发现比SHT10的还差

网友A:
自己焊接?注意焊接温度曲线,焊接完要放置水合致少24小时,才能比较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焊接?注意焊接温度曲线,焊接完要放置水合致少24小时,才能比较稳定 ...

问一下,怎么水合。。好操作不?

网友A:
湿毛巾拧干,盖上。不要上电,不要接触到芯片,放置至少8小时,你可以再测试一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焊接?注意焊接温度曲线,焊接完要放置水合致少24小时,才能比较稳定 ...

都焊接好N天了,感觉是买到假的了, 去检测所加测竟然SHT10的  效果比SHT15的好

网友:
淘宝上一切皆有可能啊,对比下所买SHT15是否在合理价格区间内
不过SHT这名字起的……翔一样的既视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焊接好N天了,感觉是买到假的了, 去检测所加测竟然SHT10的  效果比SHT15的好 ...

这东西不可能有假的。封装技术不是想做就能做的,投入非常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湿毛巾拧干,盖上。不要上电,不要接触到芯片,放置至少8小时,你可以再测试一下结果 ...

请问下坛友,为什么要水合,目的和原理是什么,是不是和以前锂电池三充三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坛友,为什么要水合,目的和原理是什么,是不是和以前锂电池三充三放。 ...

水合是这个传感器的测量原理所决定,过炉的时候应该是内部检测会被烘干,影响测量精度。根据我做的测量结果,主要影响是湿度误差范围比较大,而温度测量有较好的性能。
在规格书,提出必须回流过后水合,不然必定影响精度,还必须按照焊接曲线进行焊接。这东西是好用,但注意的东西也很多,也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焊接好N天了,感觉是买到假的了, 去检测所加测竟然SHT10的  效果比SHT15的好 ...

应该是湿度差得多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水合是这个传感器的测量原理所决定,过炉的时候应该是内部检测会被烘干,影响测量精度。根据我做的测量结 ...

谢谢你的回复,记下了,这个传感器如果焊接曲线好,水合好,精度分辨率能达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湿毛巾拧干,盖上。不要上电,不要接触到芯片,放置至少8小时,你可以再测试一下结果 ...

水合, 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记下了,这个传感器如果焊接曲线好,水合好,精度分辨率能达到多少? ...

我之前用的是SHT20,手上设备有限,通过对比西门子QFM3160,温度可以达到0.5度误差,湿度可达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用的是SHT20,手上设备有限,通过对比西门子QFM3160,温度可以达到0.5度误差,湿度可达1%。 ...

恩,学习了,湿度这个值不错了。

网友C:
在哪里检测?

我用的SHT21,多台放在一起,一致性很好;
其他厂家用的类似奥松的某款,多台放在一起一致性也差不多.

但是两种设备,放在同一个 环境 里,两种设备的湿度数值相差很多.
                                   环境 是公司5万多买的温湿度实验箱,设定湿度数值和其他厂家的设备上的显示出的数值,更接近.

老板说自己的不行,又贵,又不准.

--------------我表达的意思是,是否是检测站,那里的设备用的传感器,更接近SHT1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学习了,湿度这个值不错了。

这个芯片温度性能影响不大,应该能做规格书一样。就是湿度,能达到SHT20的5%已经很不容易了,再加上没有专业设备来比对,所以结果可以参考,但不作为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哪里检测?

我用的SHT21,多台放在一起,一致性很好;

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自己做一批一致很好,到客户那里说差好。人家用都是高端品牌来对比。
我们也买了一个回来对比,发现没有客户说得那么夸张。湿度这个标准,怎么做怎么实现现在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