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弧,交流输入选接触器,固继,还是机械继电器?

楼主(2017-02-15):
如题。有个产品,不用时希望能把整个功率电路从电网切断,这部分如果用传统机械继电器来做电弧太厉害,我们的寿命要求挺高的还要送检,所以考虑接触器,但是
接触器虽然灭弧这方面好些,它的高频开关特性我们又用不到。这个产品正常使用一天就开关个10来次,不像阀控,一天能白来此。最后就是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什么都好就是太贵了!!太贵了!!太贵了!!重要的事情说3遍。量产后成本蹭的就上去了,吃不消。
所以,请兄弟们根据如下优先级推荐个方案。
灭弧性能
成本

网友A:
关键是电流!
如果超过10A 建议用接触器。
固态继电器要考虑感性负载和容性负载的问题。

网友B:
功率电路有多大功率呢?

网友C:
接触器的高频开关特性?接触器哪里来的高频??交流接触器?50HZ

网友D:
多大电流,多少电压

网友:
1.在动力电路控制上,是使用接触器来做开关控制,一天开关过10来次,接触器还是能满足的。

2.要满足不用时希望能把整个功率电路从电网切断,得在接触器前端加个空气开关,空气开关作用是可以带负荷断开动力电路。

3.要满足维修时断开电路,还得在空气开关前再加把闸刀开关,闸刀开关作用是可以明显看到电路已经断开,防止空气开关触点粘连断不开电路,但闸刀开关不能带负荷断开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电路有多大功率呢?

不太大,100W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电流!
如果超过10A 建议用接触器。
固态继电器要考虑感性负载和容性负载的问题。 ...

哦?能不能稍微再说得详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大电流,多少电压

220v AC,500ma

网友D:
才500MA 双向可控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才500MA 双向可控就行了

这个,领导要求从电网物理断开。我也没办法。所以只能用继电器或者接触器。

网友D:
有全密封的继电器啊
譬如 进口NEC继电器EA2-5 EA2-5NU

网友:
交流接触器

网友B:
220V 100W 直接用继电器就行了,继电器的触点也不是那么容易被电弧烧坏的,如果是感性负载加吸收电路。如果实在害怕电弧并需要物理断开,可用固态继电器并串接一继电器,可先断固态继电器延时后再断开机械继电器。

网友E:
继电器串可控硅?

网友:
用继电器+阻容灭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领导要求从电网物理断开。我也没办法。所以只能用继电器或者接触器。 ...

那固态继电器估计也不太行了

网友:
固态继电器里面不也是可控硅么,只是帮你集成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继电器串可控硅?

这个,好像有些非传统哦。成本怎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V 100W 直接用继电器就行了,继电器的触点也不是那么容易被电弧烧坏的,如果是感性负载加吸收电路。如果 ...

大哥,成本,成本啊!而且送去做测试,测试的是专门不按额定的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全密封的继电器啊
譬如 进口NEC继电器EA2-5 EA2-5NU

听上去就好像很贵的样子。

网友:
好多产品都是用的磁保持继电器,只不过是智能家居类的,要求并没有工业级那么高

网友F:
100W用继电器把,欧姆龙之类的。

寿命至少1万次。三年不坏。

100W这玩意,还用什么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0W用继电器把,欧姆龙之类的。

寿命至少1万次。三年不坏。

关键就测试那一环太变态,我们送去的大多都通不过,触点都被烧掉了。

网友:
先找个靠谱能过的,先别急着最优化

网友:
了解一下测试条件吧,500毫安,我一天1000次以上的动作,也能用三个月的,就普通继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能不能稍微再说得详细些?

0.5A 普通继电器绰绰有余。要怕断一条线不安全就用双刀继电器,火线零线一起断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就测试那一环太变态,我们送去的大多都通不过,触点都被烧掉了。

选好的继电器,继电器加RC消弧, 如果是感性负载,就在负载端加电容,改善功率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触器的高频开关特性?接触器哪里来的高频??交流接触器?50HZ

楼主可能是指单位时间内的开关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