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自己的PCB设计水平

楼主(2017-02-15):
已经学会简单的双面板PCB的设计绘图 ,如何再次进步提高自己的设计水平,如多层板设计,高速板走线等,求相关书籍或者资料,谢谢!

网友A:
楼主应该是妹子吧。。。
上来就要房子。。。

网友:
多画点板子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是妹子吧。。。
上来就要房子。。。

看1楼主风格,可能是妹子,还有花啊啥的

网友B:
帮我画个实际项目用的PC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我画个实际项目用的PCB

网友:
多看看高手画的板子

网友C:
资料方面:还是多看,没有什么资料能够讲得很实用,大部分都是讲解工具如何使用,而这些是基础。
关键在于多看一些高手的板子,然后自己多画。并且是尽量画好才有进步
另外,无论什么软件,要有意识的学用快捷键,用好快捷键。PCB设计是项工作量大、繁琐的操作挺多,相同的操作高手可能几步搞定,新手却弄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资料方面:还是多看,没有什么资料能够讲得很实用,大部分都是讲解工具如何使用,而这些是基础。
关键在于 ...

谢谢您的分享,我自己也查找了一些书籍大都是讲解软件使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分享,我自己也查找了一些书籍大都是讲解软件使用的。 ...

还有一点是,利用好设计软件的规则,画起板事半功倍不是吹牛,不知楼主用的什么软件,我用的是AD,我发过一个PCB模板的帖子,你有兴趣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点是,利用好设计软件的规则,画起板事半功倍不是吹牛,不知楼主用的什么软件,我用的是AD,我发过 ...

网友D:
首先要以自我为中心,不能谁说什么你都信,要从气势上打翻请你画板子的人。好比说有人要你铺地你就不铺,有人不许你走直角你偏走直角,然后问一下他会不会恶化参数为什么,对方绝对是干瞪眼。好比说电路板的去耦电容连接到电源地,你就连接到电源正,回头问一下他有什么区别。简单的说,其实那些所谓的专家基本都是吹出来的。然后画电路板的时候尽量记熟快捷键,少用鼠标,这样就显得熟练。其他的都在工作中慢慢掌握就行了,搞电子的所谓工程师尤其是那些玩单片机为主的,硬件基础都较差,他们看硬件问题的本质,远远没有你想像的那样透彻,都是半瓶子水在那里逛的节奏。然后做一些基本功练习,比如怎样把16*16的BGA引出去,怎样快速制作器件库,怎样合理分割地电层。最后还要尽可能的了解工艺,好比说0805.0603的焊盘应该多大合适,间距多少合适,别像小白一样看见有一个现成的器件库就如获至宝了,其实那里面许多封装都不适合批产。

网友E:
有个真正懂经的师父带你一下,只要一块板,等你在他的各种几近刁难的指指点点中完成工作,再拿着这个板,实际做一次EMC的各种天打雷劈的地狱般的考验,如果幸运地通过了,那么你的水平就会迅速提高,以后设计的板子,即使没有做EMC,你也会做到如何处理布局走线来应付EMC测试和恶劣电磁干扰现场的应对了。我当年就是被师父这么调教的,若不是因为师父跟我是认识10年的好友,换成别人,我真的可能在当时会撂挑子不干了这哪是挑错,分明就是挑刺,比鸡蛋里挑骨头还恐怖一百倍直到作为EMC测试,才明白师父的良苦用心。

网友:
参考下信号完整 ,信号与噪音方面的书,找个师傅带带,做做EMC/EMI 方面的测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点是,利用好设计软件的规则,画起板事半功倍不是吹牛,不知楼主用的什么软件,我用的是AD,我发过 ...

刚刚回复居然空白了´◡` 这位大兄弟能劳烦个传送门不,搜索用户找不到你帖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个真正懂经的师父带你一下,只要一块板,等你在他的各种几近刁难的指指点点中完成工作,再拿着这个板,实 ...

不遗余力的好师傅难找哟。要么是自己被气跑,要么是师傅被气跑~

网友:
楼上说的还是很靠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个真正懂经的师父带你一下,只要一块板,等你在他的各种几近刁难的指指点点中完成工作,再拿着这个板,实 ...

谢谢参与分享

楼主:
本人软件使用是protel和AD这两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有个真正懂经的师父带你一下,只要一块板,等你在他的各种几近刁难的指指点点中完成工作,再拿着这个板,实 ...

很羡慕你有个好师傅,没有人带,自己摸索,没有做过什么EMC测试, 有什么好的资料或建议分享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刚回复居然空白了´◡` 这位大兄弟能劳烦个传送门不,搜索用户找不到你帖子呢 ...

分享自用的AltiumDesigner格式PCB设计模板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678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羡慕你有个好师傅,没有人带,自己摸索,没有做过什么EMC测试, 有什么好的资料或建议分享下吗? ...

资料真没有,建议有一个:不要对别人的建议不以为然,这方面老实讲,现在自以为是的人太多了,离他们还是尽量远点吧,免得一不小心让自己成了不受待见的人。

网友:
妹子贴一下就N多回帖了,居然没人提爆照

网友:
楼主.爆高清无码 PP图

网友:
多画,多看别人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要以自我为中心,不能谁说什么你都信,要从气势上打翻请你画板子的人。好比说有人要你铺地你就不铺,有 ...

谢谢 分享

网友:
我觉得首先要把画PCB板当成做一件艺术品来做。再就是多看多画。

网友:
我还以为电脑屏幕除了问题,怎么楼主位的帖子页面斑驳模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要以自我为中心,不能谁说什么你都信,要从气势上打翻请你画板子的人。好比说有人要你铺地你就不铺,有 ...

哎呦我去,说出心里话了

网友:
把去耦电容,隔直电容,滤波电容,储能电容几个电容含义分清楚,基本就告别菜鸟水平了

然后,做个毫伏级别信号放大系统,单点接地,分别接地,多点接地什么欧姆问题过一遍,基本上几年就过去了

进阶的要看高频耦合,微带线之类的没用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个真正懂经的师父带你一下,只要一块板,等你在他的各种几近刁难的指指点点中完成工作,再拿着这个板,实 ...

新手,EMC试验经验分享,如何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做个简单EMC试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EMC试验经验分享,如何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做个简单EMC试验。

比较简单且可操作的就是买一个电子打火机,然后拆除 电子打火部分
将电线接触 USB、DB9、以太网等端子接地外壳打火就是模拟ESD接触放电,然后对电路板上的一些信号线进行放电(靠近非接触)模拟空气放电
然后看电路是否出现死机、复位或者通讯和或数据异常等现象
注意确认电路板是否要接大地

网友H:
详细的废话一下,以下仅是个人理解
1、熟悉电路的工作原理、信号特点等,如开关电源的各个环路尽量小,MOSFET、驱动地、输出电容单点接地;模数混合板在ADC的GND处单点接地等;那些是敏感和强干扰信号等,
     了解电路原理和信号特点才能有较好、合理的布局,为布线做好基础,布局很重要。
2、学习带状线、微带线进行阻抗匹配的设计,以及电路板叠层、板厂工艺等知识
3、用软件进行SI、PI等仿真设计,对比去耦电容、不同焊盘和过孔对SI的影响
4、拿设计好的样板进行EMC测试,如ESD等,看电路是否出现异常(这个和电路原理设计也有很大关系),然后分析异常原因并找出解决方案
PS:首先要熟悉所用软件的各种操作和规则设置,以提高工作效率同时降低出错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详细的废话一下,以下仅是个人理解
1、熟悉电路的工作原理、信号特点等,如开关电源的各个环路尽量小,MOSF ...

涨姿势了,谢谢,感觉刚入门未能遇高手指点,甚是遗憾。学校里的老师很多也……

网友:
高速,差分,DDR,等长 ,

如果是AD,感觉水平就只能那样了,,,还是搞CADENCE吧提升的空间大很多!

网友:
真正开始画板子 还是建议先从AD开始 多画上几个鸡蛋就像了 至于cadence的确在高速板和信号分析上有优势 我会把它当做进阶
画板子不是连连看 怎么摆放和摆放的方向都是有原因的 这都是要有一定的基础知识 见过装逼的人连电容作用都不清楚 就在那指手画脚 最后还得让PCB工程师教训他
至于EMC测试什么的 可以用自制的接收小线圈 加上频谱分析仪 做个简易的扫描 也是挺有帮助的

网友:
看懂电路+看懂测试标准。一个牛逼的layout工程师,是一个牛逼的建筑设计师。

网友:
多看理论分析,多思考且深入理解,最后一步是多动手实践!

网友:
先熟悉功率使用,然后学习si分析,在没有高手指点的情况下,si仿真就是你么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