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模拟地 数字地 的深入探讨

楼主(2017-02-15):
都说 模拟地要与数字地 通过0欧电阻 电感等 区分开  ,但是我看到别人的stm32开发板原理图   中地用的一个网络标号啊,这样能行吗?

网友A:
看电路要求了,如果是没有别的模拟器件,直接连一起问题不大。关键看你的精度要求还有其他模拟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要求了,如果是没有别的模拟器件,直接连一起问题不大。关键看你的精度要求还有其他模拟器件 ...

这个开发板还有 示波器的呀

网友:
要求不高可以不分,PCB排布和走线好也可以不分。原理图同一网络,画PCB的时候做出分隔的效果也是一种做法。

网友:
不一定要分
看你的模拟器件的要求高不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开发板还有 示波器的呀

楼主的原理图可以分享下吗,我对模拟地数字地的做法,如果电路里面使用到AD,我会把模拟地数字地分割,并且加上参考电压。

网友:
不要让数字电路的地电流经过模拟地就行了,怎么弄看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原理图可以分享下吗,我对模拟地数字地的做法,如果电路里面使用到AD,我会把模拟地数字地分割,并 ...

加我QQ传给你 971502319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我QQ传给你 971502319

搜索不出来你的qq号

网友C:
开发板是开发板,,产品是产品,取决于实际的应用。
我们这边一般的产品都是数字地模拟地等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发板是开发板,,产品是产品,取决于实际的应用。
我们这边一般的产品都是数字地模拟地等电位。 ...

等电位???布完线 整板直接敷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电位???布完线 整板直接敷铜吗

不是,模拟地通过单点接入数字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