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ELOQ(滚动码),我能用STM32或者STM8解码吗?

楼主(2017-02-15):
现在网上 到处都是用PIC单片机来解码?有用STM8或者STM32来解码的吗?

网友A:
可以,基本上只要有定时器的单片机都行,之前还用LGT的单片机解过。

网友B:
當然可以,好久以前解過,用的Atmage48a

网友:
可以的。跟选什么单片机没有关系,只跟解码算法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然可以,好久以前解過,用的Atmage48a

有解算法  那块 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基本上只要有定时器的单片机都行,之前还用LGT的单片机解过。

有解算法那块 程序吗?

网友:
当然可以,主要是算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解算法  那块 程序吗?

主要收碼之後有一個解碼的函數有點複雜,解碼還要知道廠商密匙什麼的,不像明碼那麼簡單。好久以前折騰過沒什麼映像了,程序網上找找吧應該有的

网友:
算法属于高科技 ,没人会提供的。而且那个有专利,也不能在网上乱传播。

网友(2021-01-19):
我有做过HCS301解码的程序、

网友:
弄通了解码算法,想用哪款MCU解码都可以

网友C:
解别人的东西,有了算法你还要:
1. 要求编码端和解码端都需要有非易失性存储空间以存储8byte密钥(用于编解码,可编程且不被发送不可泄露)
2. 3byte序列号(用于区分不同的编码端)
3. 2byte同步计数值(用于产生编码滚动效果,每完成一次数据传送后,其值自加1后更新)
4. 1byte识别码(序列号的低1byte)
5. 4byte种子码(安全模式下用来生成密钥)。
除非你自己加密自己解密自己玩。
我擦,回头一看挖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解别人的东西,有了算法你还要:
1. 要求编码端和解码端都需要有非易失性存储空间以存储8byte密钥(用于编解 ...

老哥看来对这方面比较了解,请教一下:
我看别的一个产品,遥控器用的EV1527,他的说明书里说使用了 KEELOQ,这可能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哥看来对这方面比较了解,请教一下:
我看别的一个产品,遥控器用的EV1527,他的说明书里说使用了 KEEL ...

随便说说的呗,你还别当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哥看来对这方面比较了解,请教一下:
我看别的一个产品,遥控器用的EV1527,他的说明书里说使用了 KEEL ...

EV1572自带编码模块的,只要自己处理解码就行了,我记得是,所以完全可以实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解别人的东西,有了算法你还要:
1. 要求编码端和解码端都需要有非易失性存储空间以存储8byte密钥(用于编解 ...

不知道兄弟是否从事过KEELOQ滚动码?这个是微芯的专利,编码算法保密,解码几乎公开的。这就是非线性非对称算法牛的地方。告诉你公式你依然无法知道如何编码。16年前我做过这个的解码,有汇编的也有c语言的,很遗憾已经年久丢失了代码,当时用于汽车中控锁

网友:
纯C语言,不嵌入汇编,是stm8上的代码

//********************************解码位判断*********************************//
#define BIT_TEST(x, y)  (((x)&(1<<(y)))!= 0)

void Keeloq_Decrypt(void)                           //函数解码
{
    unsigned char i,j,key;
    signed char  p;

    uint32_t temp[4]; //
    uint32_t Sum=0;
    uint8_t Aux_temp;

    p = 1;
    for (j=66; j>0; j--)
    {
        key = KEY_D[p--];
        if (p < 0)
              p += 8;
        for (i=8; i>0; i--)
        {
            if ( BIT_TEST( Buffer[3],6))
            {
                if (!BIT_TEST( Buffer[3],1))
                    aux = 0x3a;              // 10
                else
                    aux = 0x5c;              // 11
            }
            else
            {
                if (!BIT_TEST( Buffer[3],1))
                    aux = 0x74;              // 00
                else
                    aux = 0x2e;              // 01
            }
            if (BIT_TEST( Buffer[2],3))

              aux=((aux&0x0f)<<4)|(aux>>4);

            if (BIT_TEST( Buffer[1],0))     aux <<= 2;
            if (BIT_TEST( Buffer[0],0))     aux <<= 1;
            aux ^= Buffer[1] ^ Buffer[3] ^ key;

            temp[0]=Buffer[0];
            temp[1]=Buffer[1];
            temp[2]=Buffer[2];
            temp[3]=Buffer[3];
            Aux_temp=aux;

            temp[1]=temp[1]<<8;
            temp[2]=temp[2]<<16;
            temp[3]=temp[3]<<24;

            Sum=temp[0]+temp[1]+temp[2]+temp[3];
            Sum=(Sum<<1)&0xfffffffe;
            Aux_temp=Aux_temp&0x80;
            Aux_temp=Aux_temp>>7;
            Sum=Sum+Aux_temp;

            Buffer[0]=(uint8_t) (Sum&0x000000ff);
            Buffer[1]=(uint8_t) ((Sum&0x0000ff00)>>8);
            Buffer[2]=(uint8_t) ((Sum&0x00ff0000)>>16);
            Buffer[3]=(uint8_t) ((Sum&0xff000000)>>24);

            key <<= 1;
        }
    }
}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兄弟是否从事过KEELOQ滚动码?这个是微芯的专利,编码算法保密,解码几乎公开的。这就是非线性非对 ...

从解码算法可以反推出编码算法,我以前弄过

网友:
楼上几位老大帮忙看看这是什么芯片,没有直接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