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有很多28335通过SPI读写SD卡的例程

楼主(2017-02-15):
但我需要C55通过SPI读写SD卡的例程,哪里有呢?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
买个30块钱的逻辑分析仪先把spi调通吧,如果你这都搞不定那就写份简历转行算了

网友:
另外,你的标题不合格,小心id被咔嚓

网友:
TI有一个文档主要就是说的这,明天上传看一下,也有完整的代码。

网友A:
附件是28335的SPI接口的SD卡驱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是28335的SPI接口的SD卡驱动程序.

谢谢,这是TI官方的吗?使用起来有什么bug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是TI官方的吗?使用起来有什么bug嘛?

是的,在官方基础上改了一下.目前是没发现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在官方基础上改了一下.目前是没发现bug.

谢谢,想用在C55系列上,怎么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是28335的SPI接口的SD卡驱动程序.

只有驱动,没有文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