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寸1920X1080分辩率的电脑能买不,字小怎么办

楼主(2017-02-15):
我同在主力用的电脑是联想17寸的P70,分辨率是1920*1080,字的大小还过的去,但太重太大带出门不方便。现在想买一个13寸的电脑,看到分1920*1080的屏,用过的说说,这个字体小有办法用不,买个微软13寸的surface book,电脑上分辨率设成LCD实际的分辨率的一半,是不是可以解决。

网友A:
设为一半可以。
对液晶来说,你想缩小分辨率也只能缩到一半。因为缩小到其它比例都会变模糊。
我新买的T440P就为此专门买的2560*1440分辨率的,而不是1920*1080
因为2560*1440缩小一半后恰好是正常可用的1280*720
如果买1920的那么缩小一半显得分辨率太低,不缩小又看起来很难受

网友B:
13.5寸的surface book分辨率3000*2000,缩放设置成200%,显示的大小跟1500*1000差不多(但显示效果会更好),我已经用一年多了,很不错(PS:之前用的T400是1440*900差不多也是这个大小)

网友:
字太小不适用!

网友:
鼠标桌面右键内有设置的。

网友:
手机屏是5.7寸的,分辨率为2560x1440的。没感觉不舒服。要把,显示界面里的高级选项设置下

网友:
网上买屏换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字体缩放,很多按键等不正常的。

应该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实际使用一年多下来,目前还没发现常用的软件会出现这个情况的.

主要用的软件有这些.

网友:
T450s 14寸 1080p 屏幕,一直设置成 1600*900 分辨率,字体稍微有些模糊,但不影响使用。

网友D:
手机5.2寸屏  分辨率2k 没任何问题。

网友E:
手机和电脑不一样的。另外,我的本本是12寸4K屏,目前用着还行吧,我是不喜欢1366*768,因为遇到过软件对话框居然显示不全,下面的按钮超出屏幕显示区域,鼠标点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调低分辨率不可行,字体会模糊的?

我想法是成整数倍调低分辨率,这样不知会不会解决模糊。1366分辨率的屏找不到了。

楼主:
找到13寸1366*768的电脑,不折腾了,直接1366*768的,用起来舒服点。做计再过一年,可能就找不到不是高分屏的电脑了。

网友:
分辨率低了模糊,高了字体太小看着费劲,1366x768这个比较合适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设为一半可以。
对液晶来说,你想缩小分辨率也只能缩到一半。因为缩小到其它比例都会变模糊。
我新买的T440 ...

弱弱问,笔记本自身屏幕在WIN里似乎不让设置分辨率,只有外接屏幕才可以设置分辨率。

------------------------------------
看错了,切换屏幕后要先点一次确认再修改分辨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弱弱问,笔记本自身屏幕在WIN里似乎不让设置分辨率,只有外接屏幕才可以设置分辨率。 ...

你可能用的是假笔记本或者假windows

网友F:
引用 网友B:
13.5寸的surface book分辨率3000*2000,缩放设置成200%,显示的大小跟1500*1000差不多(但显示效果会更好),我 ...

WIN用缩放一点都不完美,好多软件会按键和其他控件乱跑

网友:
引用 网友F:
WIN用缩放一点都不完美,好多软件会按键和其他控件乱跑

3K*2K分辨率,200%缩放,电工常用的软件我这帖子里面都有截图了,都没问题.

win10高分屏试试Windows10_DPI_FIX,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6627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使用的软件可能比较新,不一定有问题。

我使用的oracle erp 就一定有问题,按钮的字放大了,按钮外形 ...

确实是,像这种很老的软件很有可能有问题的,电工常用的感觉还好,比如我AD用的是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的都没问题.

对我感觉比较大影响的就是系统自带的"远程桌面",如果对方系统是win2003,那就亮瞎眼,不是因为显示不全,而是太小了(每次都要用"win"加"+"来放大窗口,如果是win2012就没问题,也可以相应的自动缩放).

网友A:
引用 网友F:
WIN用缩放一点都不完美,好多软件会按键和其他控件乱跑

别用缩放,就直接改显示器分辨率。
缩放对很多老程序不兼容,但是改显示器分辨率是永远兼容的,所有程序包括系统自己都当作显示器就是你设置的那个分辨率。
唯一的问题是你只能改成实际分辨率的整数倍缩小,其他时候都会模糊。
所以你只能算好你要用的分辨率,按这个数*2来买。
比如跟我一样专门买个最高配的T460P用它的2560*1440屏幕去缩小一半,这样恰好合适

网友:
现在升级显示器,用什么显示器比较好?
是双屏还是直接用2K屏?

如果双屏用戴尔P2317H 怎么样?23寸1080P的屏好用吗?

网友G:
13寸1920x1080肯定会瞎
我14寸1902x1080已经瞎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13寸1920x1080肯定会瞎
我14寸1902x1080已经瞎了~

23寸1080P会瞎吗?
相当于46寸电视的4K屏

网友:
引用 网友H:
23寸1080P会瞎吗?
相当于46寸电视的4K屏

不会瞎,我现在办公就是三星S24C300,小一寸应该差不多,家里已经直接上LG27寸了。。。用着舒坦~

网友:
14寸  2560*1440

网友:
引用 网友H:
23寸1080P会瞎吗?
相当于46寸电视的4K屏

不会。
23/24寸用1920分辨率是正常的。
我办公桌上就放了个24寸1920*1200的显示器,看起来一切正常。
笔记本14寸用1280*720,按像素尺寸不变,换算到24寸就是横向2194,所以24寸1920的像素比笔记本还稍微大一点点

网友:
谢谢大家,那就确定23寸了。
双屏。
本来想32寸,2K,算一下分屏的话又不够,不分屏又太大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手机和电脑不一样的。另外,我的本本是12寸4K屏,目前用着还行吧,我是不喜欢1366*768,因为遇到过软件对话 ...

说说看,怎么搞的?自己换屏?

网友:
我手机5.5寸1080P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说说看,怎么搞的?自己换屏?

没换屏,换本了,东芝P25W。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机5.2寸屏  分辨率2k 没任何问题。

什么手机还是windows系统?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别用缩放,就直接改显示器分辨率。
缩放对很多老程序不兼容,但是改显示器分辨率是永远兼容的,所有程序 ...

您为何不买一台低分辨率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J:
您为何不买一台低分辨率的机子?

如果有,而且除了显示屏以外别的东西都还是高配,那我当然要。
问题是厂家不造这种配置啊
Thinkpad从T450系列开始,到460,包括工作站P50,P70这些全部是1920*1080起,没有更低分辨率的了!
14寸1920*1080不好用,缩小一半分辨率又太低,所以只能多花钱买2560的,缩小一半恰好是之前的传统分辨率,看起来眼睛不会累。。。

网友:
我的air 768的屏,字体大小合适,但是,很多程序对话框显示不完整,看不到确认按钮,所以慎重不要掉进这坑。

高分屏,可以调整系统显示字体大小,可是图标没有高分辨率的,按图标原分辨率显示太小,强行放大不好看。这个无暂时解。

网友:
27寸4k, 200%. 上网,画图爽歪歪.  偶尔有些软件排版会出现问题,但是可以忍受.

网友:
这个估计就两个问题,一个是机器本身,另一个是使用者,看是换哪一项应该就能将问题给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算缩小一半,也会模糊的吧?

我感觉只要不是原来的分辨率,液晶就模糊。 ...

让显卡自己负责缩放,那么缩小整数倍的时候完全不模糊。
显卡这个时候算法超级简单啊,把显存里面1个点当作显示器的横竖各2个点输出就行了。没道理模糊的。
设计显卡的人都知道这个。
下面是我电脑的屏幕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显卡自己负责缩放,那么缩小整数倍的时候完全不模糊。
显卡这个时候算法超级简单啊,把显存里面1个点当 ...

您的截图,让我想起苹果碎屏后截图发朋友圈的故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手机屏上贴膜有一道小划痕,要不要我截图给你看?

哈哈,老大真幽默
实际屏幕显示几乎跟截图一样的,文字非常锐利。我没必要骗你~
只是我的htc手机摄像头坏了没法拍,晚上回去拿相机拍吧~
其实你随便用一个高像素的液晶显示器,超过2K的,把分辨率调到物理分辨率的一半,一看就知道。
但是常见的1920*1080好像不行,它除以2之后不是常用分辨率,至少我自己这里没办法调出960*540的分辨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有1920*1080显示器,看来没办法测试了。

这是实际照片。相机是富士微单XM1,1600万像素

局部截图,未缩放:

全屏图(缩小50%以减小图片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机5.2寸屏  分辨率2k 没任何问题。

看起来确实舒服,看来微软也不是没技术解决高分屏问题啊!
桌面的历史包袱还真难扛,手机生态能重头建立是大幸。

网友:
单看屏幕,字太小基本看不清,除非你的眼睛特好,window10可以放大,但显示内容又显不足,小屏就是鸡肋,没有办法

网友K:
surface pro和surface book 哪个更好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K:
surface pro和surface book 哪个更好一点??

surface book用了一年多了,感觉挺好的,pro没用过,就不太清楚了.

3K*2K分辨率, 200%缩放. 实际显示内容大小大概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正:  不是暂时无解,而是永远无解。

微软这点水平,解决不了这个难题 :) ...

理论上点阵全部动态矢量化,不就完美解决了?安卓的也应该是如此解决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surface book用了一年多了,感觉挺好的,pro没用过,就不太清楚了.

3K*2K分辨率, 200%缩放. 实际显示内容大 ...

这缩放效果不错。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设为一半可以。
对液晶来说,你想缩小分辨率也只能缩到一半。因为缩小到其它比例都会变模糊。
我新买的T440 ...

求个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L:
求个链接

笔误,是thinkpad 460P
440p是我的老电脑,刚被这个460p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