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AVR、arduino程序下载的疑惑

楼主(2017-02-15):
刚接触51的时候,是使用的串口进行下载,板子上应该是有usb转串口的芯片,pl2302之类的。

在arduino概念出现之前,avr单片机只能用编程器(是个硬件小设备)才能把单片机程序下到芯片里。
bootloader是arduino开发者为了让arduino芯片可以简单通过串口就可以完成程序下载而加在芯片里的一段程序代码,它在从IDE下载程序时可以把编译好的代码直接写进flash内存。

那么问题是,同样的51可以用串口下载程序,AVR没有bootloder之前,为什么不能使用串口下载程序?

网友A:
51可以用串口下载程序, 厂家在出厂前已经把bootloder烧录进去了

网友B:
出厂烧了小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可以用串口下载程序, 厂家在出厂前已经把bootloder烧录进去了

看来是这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厂烧了小程序!

多谢回复,看来是这样子的

网友:
你用的是stc或者其的51,atmel的是不能串口下载的,下载方式跟avr一样

网友C:
stc的51有另外一块rom放bootloader,你要是接触过w78e516的话就会发现其中奥妙的。w78e516有第二块只有4k的rom来自己设计bootload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c的51有另外一块rom放bootloader,你要是接触过w78e516的话就会发现其中奥妙的。w78e516有第二块只有4k的 ...

我研究研究你说的这个芯片,应该是bootloder的问题

网友(2017-06-08):
引用 楼主:
我研究研究你说的这个芯片,应该是bootloder的问题

sst也有类似的,程序区有两个,一个放BootLoader,另一个放用户程序。有相应的BootLoader就能串口下载,否则就需要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