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xx V1.7.1标准库有问题,造成STM32F407时钟不准

楼主(2017-02-15):
STM32F4xx V1.7.1标准库,之前用在STM32F429没发现什么问题(也许有问题还没发现)。
昨天用F407调CAN时 波特率怎么搞都与计算的不一样,总是比计算出来的略快一点,後来还发现TICK时钟也不准,以为晶振什么的有问题 搞了一天, 後来下狠心去找有没更新的标准库,就下载了最新V1.8.0版的 替换上竟然真的好了。
有用到V1.7.1版 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 的朋友请注意了。

网友:
谢谢提醒,我也正在用407,库也是1.7.1的,也正在写CAN这块的代码(还没调试), 然后就发现您这个帖子了。 我的赶紧升级库了。

网友A:
标准库一般不会出这种问题的。
看看system_stm32f4xx.c中是否有参数改动了。

网友B:
勘误记录中有提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库一般不会出这种问题的。
看看system_stm32f4xx.c中是否有参数改动了。

不是亲身经历我也不相信,我没有做任何修改,实际上都看不懂,system_stm3232f4xx.c 是从 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7.1\Project\STM32F4xx_StdPeriph_Templates目录下复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勘误记录中有提及吗?

不知道,只是自己的经历

网友:
应该不具有普遍性

网友:
标准库好是好就是貌似一直都不算太标准。

网友:
我有次做485通信时,计时不准确。到最后发现自己底层晶振大小配置的不对,晕。。。

网友(2018-08-31):
谢谢欧洲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