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蓝牙模块做主模式主动连接手机,连接速度要...

楼主(2017-02-15):
    我们现在需要一个串口转蓝牙模块,蓝牙模块做主机,与指定的手机(但是这个手机是经常换的)通过蓝牙传送数据;
     目前是根据手机蓝牙的MAC地址区别是否是我们需要的手机。
     我们目前不限定使用何种方式去连接手机,但是需要连接速度越快越好,即,我们希望模块从搜索手机,到连接上,再发送小于50字节的数据,然后结束,这一段时间尽量小于200mS.
     由于以前没有接触过蓝牙模块,所以不知道这个要求合不合理,也不知道x宝上的模块能不能满足这个要求,所以希望有用过蓝牙模块的坛友帮忙看看,用什么模块合适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说速度,,就是功能都无法满足你的要求,除非,是你定制的手机,,,,现在的智能手机想调用蓝牙,必须打开软件( ...

看了大家回复,可能是我没讲完整,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说手机端我们是可以开发APP的,这个没有问题,手机端软件的启动,打开蓝牙时间都排除在外。
我们使用的情景是:假设手机端的APP以成功打开了蓝牙,并且已经把蓝牙的相关信息发给了单片机,这时单片机就要通过我们选的蓝牙模块去连接手机了,从现在开始计算时间,200mS内,完成连接和通信过程,通信要传送的数据量只有50字节,所以通信时间应该可以不计,主要是连接。

网友:
200ms?别想了

网友:
200ms插线传输都难

网友A:
先不说速度,,就是功能都无法满足你的要求,除非,是你定制的手机,,,,现在的智能手机想调用蓝牙,必须打开软件(蓝牙键盘,蓝牙耳机除外),,你如果没运行软件,,根本用不到蓝牙,,,你如果需要运行软件,,从你打开软件,,到运行软件,,就已发了不少时间了

网友B:
放弃吧,没有什么能达到你的要求 ,无论wifi还是蓝牙,无论串口还是并口,光搜索就得几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弃吧,没有什么能达到你的要求 ,无论wifi还是蓝牙,无论串口还是并口,光搜索就得几秒 ...

那请问,如果我给出被连接设备的一些必要信息后,也不能跳过搜索这个过程,而直接去连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如果我给出被连接设备的一些必要信息后,也不能跳过搜索这个过程,而直接去连接吗?   ...

那也必须在第一次连接上了以后,记忆下来,下一次才会自动连接(这需要设置芯片),但本质也是要先搜索,满足自己的记忆条件才能自动连接,而且也需要几秒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也必须在第一次连接上了以后,记忆下来,下一次才会自动连接(这需要设置芯片),但本质也是要先搜索, ...

谢谢,大致明白了,那我再想想别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