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0f4011单片机E口输出没有反映,请教下是否是代码有问题

楼主(2017-02-15):
代码如下:RB8,和RC13引脚的电平都是反转变化的,但是E0是不变的请问是怎么回事,谢谢!

_FOSC(0Xc307);//FCKSM = 00;时钟切换使能 FOS = 0111主振荡器XT晶振模式外部7.3728MHz
_FWDT(0X0000);//关狗
_FBORPOR(0X3A2);//MCLREN禁止 欠压2.7V 上电延时16MS
_FGS(0X03);
void Delay_1ms(unsigned int t)//t = 1000大概1s
{
    unsigned int i,j;
    for(i = 0;i < t;i ++)
        for(j = 0;j < 2000;j ++);
}
void System_Init(void)
{
    TRISCbits.TRISC13 = 0;//RC13口设置为输出
    TRISBbits.TRISB8=0;
    TRISEbits.TRISE0=0;
}
int main()
{
    System_Init();
    while(1)
    {
        PORTCbits.RC13 = 1;//RB1高电平输出
        PORTBbits.RB8=1;
        PORTEbits.RE0=1;
        Delay_1ms(1000);
        PORTCbits.RC13 = 0;//RB1高电平输出
        PORTBbits.RB8=0;
        PORTEbits.RE0=0;
        Delay_1ms(1000);
    }
}

网友:
查看数据手册看看是不是端口初始化的问题,看看E口是不是复用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