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M78L15 输出端接一个18v的输入会烧毁管子吗?

楼主(2017-02-15):
事情是这样子的
本人学术不精,公司仪器的一个电源坏了,只好赶鸭子上架,本想先试试电源的各路电压输出有没有问题,可是一大意,将电路中7815的18v的输入接到了输出上,上电后才发现 接错了,然后赶紧改过来,发现输出并非15v 而是0.99v ,前提确定输出端没有短路,所以断定7815应该是损坏了,
可是我不知道是我认为损坏,还是电源本身的故障点就在此,采购的芯片已经在路上,现在我想知道反接会有什么后果,坛友也帮我分析分析,输出端接18v会烧坏管子吗?如果会的话 ,原因是什么。
附7815 内部结构图

网友A:
三极管反向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反向击穿了.

能详细的介绍一下吗,谢谢

网友:
对于这种管子9V以上都需要在输入输出跨接一个保护二极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