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把eagle原理图转化为AD格式是否得不偿失?

楼主(2017-02-15):
如题。是不是转换原理图时有较大风险,比如丢失连线什么的,不如干脆去用eagle?

网友:
嗯,建议不要转。

网友:
还是重新画吧

网友:
eagle原理图转化为AD格式应不好用。eagle 的PCB 转化为AD格式的我做过,还可以。转后简单改一下就能用了。

网友:
參考下都可以,但要重新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