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V5.14有部分代码不能设断点,求助

楼主(2017-02-15):
程序中有部分代码没法设置断点(显示带圈的感叹号),如何解决。每句代码的行号前面背景颜色能看出区别,能设置断点代码的前背景颜色比较深。

网友:
代码不要优化试下

网友:
看你这个case 2和case 3后面执行的语句是一样的,会不会被编译器优化后合并了,2和3都执行一个

网友:
优化掉了

网友:
这个叫做 "通用子程序包装",以前汉化版中用的这个名字,把相同的代码做成函数,统一调用

网友:
先把优化关掉,调试完后,再还原优化。

网友:
一般是被编译优化掉了,把优化等级关了再试

楼主:
确实是优化掉了,谢谢大家